请教:关于焊条

楼主(2011-05-15):
这阵子在焊架子,焊接的时候遇到问题,自己百思不得其解,所以发个帖,问一下。先谢啦!
我在焊接架子的时候,用的是大桥422焊条,在焊接的时候,老是出现药皮将焊芯包住的现象,(出现几率100%)搞得无法再次引弧, 每次都用小榔头将药皮敲掉,才能够再次引弧焊接,麻烦的很。。。。
大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呵呵,一次用不完一整根焊条?

网友B:
正常现象 焊接间断时间短点 焊条头变凉了 就不好引弧了 如下次焊就少用力在焊缝处用力磕碰几下

网友C:
偶尔遇到

网友D:
估计是这类牌子焊条的药皮烧焊后皮实,不容易掉皮.碰到这种情况,引弧前将焊条头在地上磕磕,去掉头部的药皮,就露出焊芯,这样操作试试。

网友E:
新手就不要用点击法引弧,用擦划法引弧吧

网友F:
点一下不起弧拿下来在水泥地上敲两下再点的路过

网友G:
包皮太长不行,太短也不行

网友H:
这是正常现象,是防止铁水过渡到熔池时混入空气使焊缝产生气孔,如果间歇时间短可以直接引弧焊接,若焊条头部已冷却,可以用左手【戴手套时】稍用力一捏,焊条头部的小筒就碎了,即可再次引弧。

楼主:
明白了,还以为自己的问题。。。

网友I:
电流有些大了,铁芯部分融掉的太多,调小些电流既可。

网友I:
按正常情况,焊接电流和带药层的焊条,如果选择合适的话,引弧容易,正好再次引弧时,铁芯会融进药层一点,那个距离是再次引弧的间隙,不影响再次引弧。

网友J:
受潮的焊条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在粗糙的地面上一划拉就好了。

网友K:
12楼正解

网友L:
12楼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