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油门行程设定问题(好盈客服请进)

楼主(2011-05-15):
好盈30A电调,设定油门行程时,打到最低点的时候,正常应该是
电机
响两声,确认最小位置,然后响一声.可是今天我设定时,打到最低位置电机就急促的响,油门行程设定不了,这是什么原因?是电调坏了吗??我的控是TDF06A,电机\接收机均已排除.用设定卡查电调设置也正常,是电调坏了吗??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把控上的CH3的TRIM归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