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改造的使迷你小遥控车遥控距离增大??

楼主(2011-05-15):
本人有一辆迷你遥控车 也就是玩具啦
遥控距离太短了 有什么办法改造下使得遥控距离增大点呢???

网友:
花钱买辆好些的比你改造花费更少的

网友:
更换发射机和接收机高频部分,不知你的遥控车价值几何,更换的费用可能会是你遥控车价格的N倍。

网友A:
加长天线即可,假如还不行那你就去买航模吧

网友:
不知道你的发射器电压是多少吗,提高发射器供电电压,只要不烧坏可以大大提高控制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长天线即可,假如还不行那你就去买航模吧

两头的天线都加长。。。这个合适LZ

网友:
谁说加长天线遥控距离就会远了?成功率会有70%。

网友:
如果是  短波天线。买个平板对着你要玩的这片地面。。
如果你是 27MHZ遥控器 加一点电压 或者加 功放
如果你是 72MHZ 天线 看看遥控车和你的遥控器天线距离是不是短 futaba为例子 72MHZ 遥控器和接收机 天线都在 95厘米。。如果是 长天线了。  加 功放吧。。。。。
如果你的车 短波遥控器 比如  2.4G 那么买个平板天线吧。
如果不是。 那么车要是 72mhz 第一问题加长天线吧。
要是还不是。。那么你车超过 500 块钱没?
没超过的话换新车比买设备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