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着飞V120D02续——DIY 塑料小球头接着飞

楼主(2011-05-15):
炸机乃模家常事,问题是华的配件死贵死贵,痛下决心DIY球头修复尾波系统:

1、准备一些工具和材料。

工具

楼主:
利用炸机后的废品利用——脚架残骸。

楼主:
上图

剪去端部

网友A:
发图不是很慢,一次多发几张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图不是很慢,一次多发几张没问题

新手 可能资格不够每次只能发一张,否者就会提示不接受或是无效的文件。

剪去端部

楼主:
打磨头部

磨圆头部

网友:
这直播速度有限,跟等越狱似得,期待全集,再来下 载,哈哈

网友:
上上上上

网友:
还没完吧?若是球头,能买到的。

楼主:
用自制的白钢刀刻出球头的颈部,刀要磨快一些,先在两倍的球头直径处割一圈刀痕,深度控制在圆棒的1/4尺寸,再以35度的切角小心地切向刀痕根部。

刻出颈部

楼主:
用刻刀去除边料。

网友A:
这样的球头能圆吗,顺不顺滑?

网友:
球头也能做

楼主:
用小号三角锉刀挫园颈部等周别,小心不要挫多了。

网友B:
楼主真麻烦。。。
用铝合金就可以,需要多大的球头,就买多大的钻头,用钻头在铁片上开孔。
然后把铝合金钻个小孔,小孔里面把小一号的钻头用502粘在铝合金上面,小号钻头固定在钻头夹上,开动电钻,铁片带孔的往铝合金上按下去,过会一个球体就基本好了。

楼主:
用金相砂纸小心打磨表面。

楼主:
打磨好的球头——华机上用。

楼主:
和小球头扣放在一起看看。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ly/桌面/新建文件夹/和扣一起.JPG

楼主:
试试大小合适不——刚刚好!

网友:
20楼的方法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球头能圆吗,顺不顺滑?

顺滑度测试。

楼主:
继续测试顺滑度

网友:
华的配件先450看齐的,真是怕了它!

楼主:
测试继续中!

楼主:
测试证明个角度都能使拉杆随着重力悬垂——顺滑度通过!

网友:
圆——应该不会太标准……

网友:
乐在其中,乐在过程!

楼主:
将做好的塑料小球头装在拨杆上。

楼主:
上图

胶水粘上.JG

上图

楼主:
上图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ly/桌面/新建文件夹/胶水粘上.JG

楼主:
测试结果——非常好用!

网友:
这儿,上个螺丝就可以了。支持diy。

网友:
  强烈支持LZ!!佩服LZ的耐心!

网友:
这儿,上个螺丝就可以了!真不用这么复杂!
真正让人烦心的是十字盘上的塑料球头!

网友:
这个要加精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麻烦。。。
用铝合金就可以,需要多大的球头,就买多大的钻头,用钻头在铁片上开孔。
然后把铝合金钻个小孔,小孔里面把小一号的钻头用502粘在铝合金上面,小号钻头固定在钻头夹上,开动电钻,铁片带孔的往铝 ...

学习了

网友(2011-06-27):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麻烦。。。
用铝合金就可以,需要多大的球头,就买多大的钻头,用钻头在铁片上开孔。
然后把铝合金钻个小孔,小孔里面把小一号的钻头用502粘在铝合金上面,小号钻头固定在钻头夹上,开动电钻,铁片带孔的往铝 ...

呃...有点看不懂,能上个图不?怎么也想不出....铝合金是片还是柱还是什么形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