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电机的低速性能

楼主(2011-05-15):
需要低速大扭矩,又需要一定的高速性能。用可换档变速箱太麻烦。想请教一下低KV无刷能够稳定工作的最低转速大概是多少。比如kv870的无刷,3S
电池
。

网友A:
用有感无刷电机,类似于电动自行车上的那种,可以做到很低

网友B:
无传感器无刷我在遥控车上试过,那么低转速很容易堵转,堵住了就要重新启动。也就是说遥控车的最低速都是先启动往前一蹿,然后比较稳定地前进。
后来没有上有传感器的电调,不知道会如何——理论上应该是跟有刷的一样平顺。
有刷的就是那种油门给多少就有多大劲儿,甚至可以控制到电机叫唤不起步那么小的油门,而稍微再加点油门,就平滑起步了。

网友C:
高速电机减速到低速性能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