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头钳和球头扳手是干嘛的?必须的工具吗?

楼主(2011-05-15):
这2样东西是干嘛的?是必备的工具吗?

网友:
球头钳我用过,下面的扳手没用过

网友:
球头钳是装球头和拆球头的用的,球头扳手是把球头口拧进球头拉杆里的

网友:
这两样需要买好的  十分有用

楼主:
晕啊,只买了球头钳。看来还要再买了,浪费一次邮费。

网友:
扳手基本没用,没买的就不用再花钱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看没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没懂

红色圈住的地方就是用球头钳直接把黑色那个头掰出来,这样就不用卸银色,圆圆的那个球头了,当然你也可以用手掰,但也是必须买的
球头扳手我没买过,我想是用于拆卸银色,圆圆的那个球头(图上不是一体化球头)现在买的飞机基本上都是一体化的球头,可直接用
内六角卸下来。现在的舵机臂(黄色圈住的地方)孔都是太小,扩孔的时候不好扩孔的大小,所以扩孔的时候稍微扩下,然后用球头扳手拧进去
当然也可以用内六角螺丝刀拧 只不过没有 球头扳手好拧。当然直接把孔扩大了 用螺帽固定也行,所以说 球头扳手可有可无。

一句话:球头钳是必须的,球头扳手可有可无。说错了欢迎拍砖

网友C:
我用的是一体化球头,只买了球头钳,20元/个。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哈,谢谢讲的这么详细……

网友:
扳手好像是拧连杆的吧!反正我没用过

网友:
球头扳手  貌似是球头扣往连杆里拧时 用的吧。。

网友:
球头扳手没买过。。直接2把钳子搞定。。。一点压痕也没有。。

楼主:
谢谢9楼的大侠。

网友:
球头钳可以装球头吗? 我用手按进去快骨折了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一个 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一体化球头,只买了球头钳,20元/个。

球头扣扳手,跟你是不是一体化头没有关系,它是用来拧球头扣的。呵呵。

网友:
别说扳手了,就连球头钳没有也能凑合,我就是飞了很久才买的球头钳 ,之前都是直接用手暴力拆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