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秀我的三旋翼和四旋翼,都不需要三轴陀螺的。

楼主(2011-05-15):
秀秀我的三旋翼和四旋翼,都不需要三轴陀螺的。

网友:
说的是,三浆以上很稳的。

网友:
旋头和尾旋在哪里买的啊

网友A:
尾桨挂彩了

网友:
像真壳壳呢?上多桨应该死想弄像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挂彩了

配套平衡的。

网友B:
绑那些绳子太破坏美观了,再说3桨以上的旋翼转速比双桨的要低,谢桨的几率要低得多,根本不必担心。

网友C:
楼主结绳的方法是否有很大学问???看上去像是越拉越紧的结法?

网友:
一眼就看出是机机泛滥成灾的那个人

网友D:
想问一下旋翼头的结构,是每一片旋翼都可以上下“挥拍”一定角度,还是类似于两叶片旋翼那种跷跷板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问一下旋翼头的结构,是每一片旋翼都可以上下“挥拍”一定角度,还是类似于两叶片旋翼那种跷跷板结构?

每一片旋翼都可以上下“挥拍”一定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绑那些绳子太破坏美观了,再说3桨以上的旋翼转速比双桨的要低,谢桨的几率要低得多,根本不必担心。

命要紧!! 3桨以上的旋翼头的浆夹是用螺丝直接上上去的.....疲劳断裂是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结绳的方法是否有很大学问???看上去像是越拉越紧的结法?

是,使用的是 流氓结( 好像学名叫: 能人结??!)

网友:
尾桨4个会涡流吧?3桨好点吧

网友:
机机好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