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可以充普通的18650么

楼主(2011-05-15):
请教一下 有手电
电池
能否一次性充4节 18650 效率怎么样 18650的
充电器
速度太慢

楼主:
还有 充满可以自己停么

网友A:
自己按4S接线 或是按 2组2S接线 接上充就可以了。
一般的18650建议300-500ma充电,用B6可能电流大了些,不过问题也不大。

网友B:
我的手电筒也是用18650的,不过买的时候带了一个充电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