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份电调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1-05-15):
看到国外的这个无刷电调的电路图,传统的思维我们可能会将M8的OC1A/OC1B/OC2作为PWM的输出口,但是这个图里边就用了OC1A/OC1B,另一个连接到了ICP这个引脚,我不明白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哪位前辈可以剖析一番,晚辈感激不尽。
还有电调都有缺相保护、过载保护、温度保护,都是怎么实现的?我发现有些电调并不像MK电调一样有个检测的电阻,来检测电流的大小从而实现过载保护。希望我的疑问可以加强大家的交流,我们只有在摸索问题中,才能得到提高,希望大家踊跃发表自己的见解,大家一同交流。

有些网友说检测电流可以通过检测mos管的导通压降来检测,我觉得这个稍微有点不太合理,因为mos管的DS内阻是随温度而变化的

网友:
一般电调过载可能是由温度来判断的……

楼主:
这个又是一个大问题,温度是如何检测呢?有网友说用热敏电阻,我觉得这个不太切合实际啊,好像也没有看到这么做的,现在这些电调温度保护应该都是固定的吧,我以前用过RX舵机,里边有个参数可以设温度,看来这个温度是可以检测出来的,但是我拆过RX的舵机,也没有见到过有什么特殊的元器件来检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