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级HRC小车

楼主(2011-05-15):
我的第一个HRC小车。
这个HRC小车的核心是一块铝合金底盘,所有的零件都以它为依托。因为是个的试验品,没有太过追究细节,找了一块铝合金边角料加工出来。小车头部可以留有放置标准舵机的孔,舵机下面也可以放置循线传感器或者放跌落传感器。车位的两个孔是做倒摆试验用途。
ARDUINO主板是M328的,由我的朋友XQI2提供,特别感谢他一下!扩展板是我设计的L298N驱动。

网友:
 啥也看不到啊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我来给你贴吧

前面是超声波传感器

ARDUINO 328+ l298驱动板

L298电机驱动板   这个专门设计的L298驱动板不仅支持两路电机驱动 还支持多路舵机的扩展接口,这里的一个舵机用于接超声波传感器,来判断不同方位来的障碍物的距离

背面的电池盒  这里根据电机还有舵机的电压来确定 电池组的电压

ARDUINO 用9V电池供电   组装完成
刚才没注意 舵机耳朵居然用了我给的那四个塑料柱子
那四个塑料柱子是拿来安装QSC20舵机控制板用的  我心痛啊

网友:
我做小的,嘿嘿

网友:
学习

什么是 HRC 小车呀

网友:
家庭自主型智能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