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各位,1米2的深V游艇,动力怎么配置?

楼主(2011-05-15):
请教各位,1米2的深V游艇,动力怎么配置?因为米不多,所以我就想540的有刷
电机
了,不知大家的意见怎么样?谢谢指教啊
大家都说有刷的不行,那如果换无刷的该怎么配置呢。。。

网友A:
这么大的船540有刷不见速度的

网友B:
有刷的怕是要找个易拉罐那么大的电机才够,要喂饱这个电机的那堆电池得不少银子。
便宜的话可以考虑割草机

网友C:
同意LS的意见

楼主:
那如果用无刷的话怎么配置呢
那如果用无刷的话怎么配置呢

网友A:
这么大的船,油动实惠又拉风,如果一定要无刷的话可以考虑3674双发,或者更大的电机,但是非常耗电,能接受速度慢点的话,大的外转无刷单发也可以的。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我这个也是用540的有刷电机 6V的 速度还可以

网友E:
建议使用26CC的汽油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