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恒龙M41A3悬挂的弹簧怎么拆下来?

楼主(2011-05-15):
减震太硬,想改软点,也翻了改过的前辈的老帖子,但是没有说明怎么把弹簧拆下来。我搞了半天没研究出,这个弹簧怎么拆下来?

网友(2013-04-21):
铆钉不會難拆,从车体内敲一两下,再钳住铆钉,慢慢转出来就行了,我是这样拆的。

网友:
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搞吧
一个小负重轮上有2处是铆接上去的,铆钉直接拆很容易伤到塑料的,那地方的塑料强度本来就很让人担心
建议用小打磨机上砂轮直接在上面切掉
我就这么弄的

网友:
这个好。学会了,刚好要折

网友(2011-05-16):
简单。先拆下弹簧支架和负重轮摇臂的螺丝,然后压缩弹簧,旋转90度就拆下来了。建议换弹簧。第一和第五负重轮弹簧不要拆

楼主:
额!没人知道啊

网友:
因为没有这车,具体怎么拆不不知道。不过仔细看看,悬挂,应该不能拆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