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B6充电精度如何呢?

楼主(2011-05-15):
我的充满之后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两节
电池
总是相差0.02V
第一节4.17V第二节4.15V
当时买的是山寨B6。
说说你的充电精度,交流分享一下吧

网友A:
b6那精度,实在不敢恭维,只能凑合用

网友B:
那什么的精度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精准无所谓
目前我这个状况,对电池会不会有致命性的影响呢?

网友C:
回答LS,只要不超过4.2V就不会影响电池寿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楼上仁兄解答

网友D:
我的第一个B6每节都在4.2V左右,误差0.02V左右,后经校准精确至0.01V,可惜早段时间烧了。
第二个94元的B6,前5节误差都只有0.01V,但第六组竟高了将近0.1V,而且发现这个B6已经校整过了(B6内置的校准单节电压功能只能用一次)........
不过,我用B6充锂电一般都不会用到它的平衡功能,只是串充,所以这个误差对我影响不大~

网友E:
我的EV-650A偶尔误差0.01V。

网友F:
10毫伏以内。
可以接受。

网友G(2012-10-05):
lz的情况和我的一样 b6充好是 4.2 4.2 到电显4.16 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