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贴塑的朋友请进

楼主(2011-05-15):
导轨贴过塑的朋友请进来,
请教一下大家,你们贴塑的胶水,除了用老fang的专用导轨胶之外,还用什么胶水?
这个胶水的具体名称,产地,生产厂家?
效果怎么样?
近期准备贴个塑:loveliness: ,谢谢

网友:
环氧树脂。。。。。。。清洁很重要

网友:
我用的AB胶,杂货店里6元2个瓶子的那种

楼主:
谢谢沙发和板凳2位
这个胶水的具体名称,产地,生产厂家?
效果怎么样?

网友:
就农机胶嘛,好买

网友A:
对,就是环氧胶,但是不同的环氧胶填加剂不同,性能也有些差别,导轨软带必须要耐油,耐老化的胶水,否则用2-3年会脱落,我提供的哪个软带胶水,是意大利进口分装的,许多国外进口软带也是用这个厂家的胶水,一些香港、台湾、澳大利亚等国外的朋友,由于胶水不让上飞机,都让他们在当地买胶水,最好买A:B比例体积比1:1-1.5的新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就是环氧胶,但是不同的环氧胶填加剂不同,性能也有些差别,导轨软带必须要耐油,耐老化的胶水,否则用2-3年会脱落,我提供的哪个软带胶水,是意大利进口分装的,许多国外进口软带也是用这个厂家的胶水,一些香港 ...

谢谢fang老大的指教, 有没有个推荐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地,生产厂家?
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粘接金属,我一直用汉高百得的AB胶,金属专用的那种,效果很好,好又多就有卖的,大概30元左右。

谢谢,我这个是粘塑料(聚四氟乙烯)和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