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尾中立的问题

楼主(2011-05-16):
我的450V2尾中立点,也就是飞起来后尾滑套在尾轴上的位置基本上都快碰到尾波箱了,向右打舵基本上没有行程了,这怎么解决呢?尾轴已经放到最长了
以前貌似在坛里有看到过这个问题但是搜索不到了,请帮忙

网友:
    提高大桨转速!用加长的尾轴!换稍大的尾桨! 。。。

网友:
加长尾轴,最有效的方法,我是用冰人一体化尾波箱加光驱轴解决~

网友:
因为我是用轴传动,所以没有现成的长尾轴用(或者有我不知道吧)。

我的方法比较另类,就是用两个舵机臂把原来的螃蟹抓改短。这样,在滑套位置相同的情况下,能获得更大的右螺距。

楼主:
哈哈,我终于找到一个方法了,不用换配件,只将尾螺距连杆调换一下,比方说原来是连杆A接桨夹A,连杆B接桨夹B,现在把连杆A接桨夹B,连杆B接桨夹A就可以了,不过这样方向是完全相反的,把方向通道和陀螺仪设置反向就可以了,这样原来的左行程就变成右行程了,不知道这方法行不行,明天飞飞试试看

网友:
这样装是不行的,锁不了,我无意中装错这样飞过一次.

网友:
看看 帮顶下  我还觉得我机器副翼向右的行程比向左的大 正常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终于找到一个方法了,不用换配件,只将尾螺距连杆调换一下,比方说原来是连杆A接桨夹A,连杆B接桨夹B,现在把连杆A接桨夹B,连杆B接桨夹A就可以了,不过这样方向是完全相反的,把方向通道和陀螺仪设置反向就 ...

这个方法我以前也试过,可行,但换向后尾拉杆受力的方向也反了(原本是拉时受力较大,推时受力小),如果你的尾拉杆是软的那种,推的时候可能会变形,影响锁尾效果,建议更换飞越那款7元一根的硬尾拉杆~

网友A:
 尾中联尽量向外移动,重新挖一个定位的缺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中联尽量向外移动,重新挖一个定位的缺口

这个方法我以前也试过,不过能腾出的空间非常有限,如果移得太出了,尾中联套不到位还会导致尾桨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