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50 炸鸡原因请高手分析一下

楼主(2011-05-16):
X650 第一块
电池
飞的好好 第二块电池带了手机(已经打开飞行模式)上天
航拍
,开始好好的,(虽然有点不稳是有风的原因)突然变的不可控了,也不是完全失控,想奋力救起来,可是最终还是炸了,
遥控器
是JRDSX9 本人飞直升机3年 虽然第一次飞四轴但基本操作X650的经验有的 这样的炸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分析一下 ,好像这样的情况还不少,最好厂家能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A:
不懂 我只知道炸炸更结实

网友:
这是四轴的统病,我己炸了多次从碳纤炸成玻纤了。最主要是四轴自重轻面积大遇到怪风顶不住加上四轴的方向在忙乱中难以辨别故极大部分是操作不当造成的。

网友B:
动作太多~又太大!
高频振也不小!
综合起来!
塞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动作多 而是悬停 不是动作大 而是努力挽救

网友C:
听声音乌龟壳严重共振啊、是不是乌龟壳碰到陀螺了、导致陀螺错误输出。

楼主:
第一块电池飞行也带乌龟壳的 第二块开始还飞的好好 突然就不听使唤了

网友D:
尽快找出原因吧。

网友E:
说不准是乌龟壳的问题
震动影响了AHRS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E:
难道AH就这样脆弱

网友F:
听到后面的奸笑声

网友G:
飞的悬停模式还是航线模式?感觉你是没分清开始错乱了,还有,炸下来电机还卡住没转的声音,如果不是我听错的话,这个习惯不好,炸鸡了油门早该收了

网友H:
又一个莫名其妙的炸 。

网友I:
落地后收油了么?怎么听到电机似乎还在转呀。上周日,我的X450也撞树了。但收油后,电机都正常停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因为飞贯直升机 忘记遥控器固定翼模式下没有油门锁(我关闭油门锁了)

网友J:
 我怎么看着是像分不清楚方向

网友K:
频繁看到X650炸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看那时已经控制不了X650 说完全控制不了也不是 好像时而有时而无

网友L:
飞完10块电池没问题在带设备吧。

网友M:
看完视频
建议把飞控连接到电脑 ,看看是否有丢帧记录,用来辅助判断是否在最后控制阶段有遥控器失控。
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传感器(AHRS)的减震出现问题了,或者机器自身的震动太大。
下面的两个连接,可以作为参考阅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7998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7794

网友J:
已经分析完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4809&extra=page%3D5
详细请看这里,建议装有电子罗盘的玩家也看看

网友N:
新人,不太懂,炸炸更舒适

网友O:
买个YS-X6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