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650調參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1-05-16):
请教大家,新换的LINK和4线连接线,接上LINK页面变绿,点击连接后調參软件没有反应,处于死机状态調參软件也不能退出,只能用任务管理器关闭软件,电脑也只能用电源开关强行关闭,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特此请教大家。

楼主:
使用其他软件和功能都是能正常使用

楼主:
看来大家都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啊?

网友A:
我遇到过,可能是电力不足!!

网友B:
我也是,只有重新启动就连上

网友C:
 单独连飞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