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 一下我的 450 sport (改260mg + 飞越 + 冰人件)

楼主(2011-05-16):
电机电调450M + 35X,斜盘 260MG,锁尾GP780 + DS520,接收AR6110E。
配置不怎么样,但敝帚自珍,自娱自乐。
手机拍摄,蒙蒙胧胧。

对下面2张图中提到的“装机小技巧”的一点解释:
1、装机小技巧:红色圈内的左边球头和右边的螺丝在同一水平线,就表示你的十字盘的位置是最佳的(0度螺距)。十字盘的上下位置是最佳的,也表示3根舵机连杆的长度调节到了最佳。(当然十字盘要调平)
2、此时,十字盘离主轴安装座的距离大概是9.5mm。再调节2根连杆C,使大桨螺距为0。这样,正负螺距就一定会相等,绝不会出现螺距+10,-8之类的情况。

飞机和遥控器合影。YT450 sport + DX7。

飞机和遥控器合影。YT450 sport + DX7。

头罩上用绿色的笔写了一行字,大家可能看不清“Jerry & Joy Happiness”。幸福一号,呵呵。

头罩上用绿色的笔写了一行字,大家可能看不清“Jerry & Joy Happiness”。幸福一号,呵呵。

另一边。

另一边。

布线,内外结合。感觉这样最方便。

布线,内外结合。感觉这样最方便。

飞越大舵机上侧板,260MG用自攻螺丝固定,舵臂用260一字臂加工而成,这个下面要多磨掉一点,避免干涉主齿轮 ...

飞越大舵机上侧板,260MG用自攻螺丝固定,舵臂用260一字臂加工而成,这个下面要多磨掉一点,避免干涉主齿轮 ...

接收是AR6110E,体积非常小,很方便安装。原装外壳太软,自己做了一个。2条天线也换成了2.4G专用天线。

接收是AR6110E,体积非常小,很方便安装。原装外壳太软,自己做了一个。2条天线也换成了2.4G专用天线。

GP780 + DS520,冰人支架。尾管固定环是用DS410M的舵机固定支架加工的。

GP780 + DS520,冰人支架。尾管固定环是用DS410M的舵机固定支架加工的。

飞越尾波箱。感觉还可以。

飞越尾波箱。感觉还可以。

用PCB 加工的垂直尾翼。没有装水平尾翼,可以减轻一点点重量。

用PCB 加工的垂直尾翼。没有装水平尾翼,可以减轻一点点重量。

尾管固定座和一体主轴固定座是飞越的。蓝色的尾支撑杆固定件是用一种朔料气管加扎带,硬度和弹性都还可以。

尾管固定座和一体主轴固定座是飞越的。蓝色的尾支撑杆固定件是用一种朔料气管加扎带,硬度和弹性都还可以。

260MG的安装还是很方便的。电调装在飞机左侧,拔插电池很方便。没有加垫厚片,3条连杆基本与主轴平行。

260MG的安装还是很方便的。电调装在飞机左侧,拔插电池很方便。没有加垫厚片,3条连杆基本与主轴平行。

冰人的中联保护器是个不错的东西。但会使最大螺距小那么一点点。因为它占用了一点点行程。

冰人的中联保护器是个不错的东西。但会使最大螺距小那么一点点。因为它占用了一点点行程。

飞越的碳纤平衡翼。只有4克。如果你开始翻和倒飞了,建议你用换碳纤平衡翼。飞机灵活性大增。注意拧入的深度 ...

飞越的碳纤平衡翼。只有4克。如果你开始翻和倒飞了,建议你用换碳纤平衡翼。飞机灵活性大增。注意拧入的深度 ...

头罩柱加工磨了倒角,使头罩与头罩柱衔接更深入。用了弹簧垫圈,不用螺丝胶,否则螺丝断了很难取出。

头罩柱加工磨了倒角,使头罩与头罩柱衔接更深入。用了弹簧垫圈,不用螺丝胶,否则螺丝断了很难取出。

全配空机重(只不包括电池):696.5g,很在意飞机的重量。加上电池,大概有880g.

全配空机重(只不包括电池):696.5g,很在意飞机的重量。加上电池,大概有880g.

称量方法,呵呵,用2根筷子。

称量方法,呵呵,用2根筷子。

冰人的改装件已到手,下次炸机就换。但希望那一天迟一点到来。呵呵。原厂和副厂的尾传动导轮组的精度都很差 ...

冰人的改装件已到手,下次炸机就换。但希望那一天迟一点到来。呵呵。原厂和副厂的尾传动导轮组的精度都很差 ...

冰人大哥告诉我,他不久将出这个改装件,真正的一体。因加工难度很大,价格约150元。

冰人大哥告诉我,他不久将出这个改装件,真正的一体。因加工难度很大,价格约150元。

还有这个,配合那个一体尾传动轮导轮组用。据冰人大哥透露,这两个配件都比原来朔料的还轻。

还有这个,配合那个一体尾传动轮导轮组用。据冰人大哥透露,这两个配件都比原来朔料的还轻。

网友:
不错 不过我尾波 升级的冰人

网友:
我的也是冰人的尾波箱和2801控。

网友A:
标题

diy玩家签定完毕。顺便问一下,十字盘调平应该开3d或是油门锁定或者是都不开,三种版本都有,哪种好些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y玩家签定完毕。顺便问一下,十字盘调平应该开3d或是油门锁定或者是都不开,三种版本都有,哪种好些哦?

呵呵,称不上玩家。玩家,败家,一字之差。

十字盘调平,严格一点,需在0度螺距时,最大和最小螺距时,3个位置都调平。所以就要求螺距曲线为0-100一条直线才方便。

至于是3D模式,还是油门锁定模式,或是NORMAL模式,都没关系,关键是螺距曲线要为0-100一条直线,这样方便调整。

而又因为一般3D模式的螺距曲线都是设为0-100一条直线,所以就不需要改螺距曲线就能直接在3D模式下调整,但如果没拔电机线,是不能这样做的。
而一般油门锁定模式和Normal模式的螺距曲线不是0-100一条直线,就需要改螺距曲线为0-100一条直线,再调整.(调整好十字盘后,要把螺距曲线改回飞行要用的曲线。)
所以,3个版本都有,不奇怪,也都是正确的,一句话就是,哪个方便就那样调。

我是开油门锁定,螺距曲线为0-100一条直线。油门摇杆拔到正中间50%位置。

网友B:
楼主的地方挺自然的哦~

网友:
啥也不说,顶起

网友:
坐等冰大的一体尾管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地方挺自然的哦~

 谢谢坛子里2位名人顶贴。中山大哥,阳台侠。
 还有谢谢其它顶贴的魔友。
 如有不对或需改进的地方。欢迎不吝提出和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地方挺自然的哦~

惠澳大道旁的一个小工厂。这是在工厂宿舍。
自然,大自然,后面是山,山后还是山。

网友C:
写得非常好,也很用心,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得非常好,也很用心,加油

非常感谢 模痴J(毛哥)的帮助和指点。

网友:
不错,基本和一样的配置。。
也换了260MG 和 冰人尾传动导轮组。
大舵机侧板用了冰人的,飞越那款侧板试了下,有点问题,直接换了。。
冰人的侧板 给一体尾传动导轮组多留了一个螺丝孔位,可以用3颗螺丝。

网友A:
标题
谢谢细心解答,看完再顶

网友D:
等改装件

网友E:
这鸡鸡如果再改成无副翼+6S动力就完美了,就跟我的一样:loveliness:

网友F:
LZ这个地方不错啊,可以做阳台侠的

网友G(2011-07-01):
称被JJ压迫着

网友H:
冰大的东西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