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雕刻机 ,求高手给个电控配置

楼主(2011-05-16):
想做个雕刻机,除了机架 光轴 丝杠 ,求高手给个电控配置和价格
2手57步进,几A的?有什么区别,驱动器,主轴(不要电磨)变压器等等等。 价格600左右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给个地址呀。我先看看

楼主:
全套下来 就这么多东西吗 ?还需要什么

网友B:
顶 楼主   我也想做 雕刻机 一直在学习 机械部分不害怕   想做个小号的 现在手里就有个38电机 和一个电脑电源    不懂 电机3相 6相  对于驱动有啥要求
唉 想弄3个57电机  和一套驱动板  廉价 呀 一定要便宜 而且好用

网友:
主轴高配版:800w水冷主轴,一般600块,配套变频器一般也700块

朋友能不能把这个给个连接啊 ,想用风冷1.5KW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顶 楼主   我也想做 雕刻机 一直在学习 机械部分不害怕   想做个小号的 现在手里就有个38电机 和一个电脑电源    不懂 电机3相 6相  对于驱动有啥要求
唉 想弄3个57电机  和一套驱动板  廉价 呀 一定要便宜 而且好 ...

和我处在一个水平 。老大们赶紧进来指点指点。

网友:
等待JJ降临!

网友:
顶!俺也在学习中、筹划中!!!
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楼主连接:
点击

这个和38主轴啥区别,为啥38的功率还没这个大

网友(2011-07-28):
引用 网友C:

和我处在一个水平 。老大们赶紧进来指点指点。

一样的水平一样的需求。顶一个!

网友:
有单控就好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