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草机改飞机发动机可行不?

楼主(2011-05-16):
割草机有几个,不知道发动机能不能用在航模上,化油器是老款的,(下面带油杯、带油漂的那种)点火器是线包的那种,不知道用在飞机上行不,倒飞的时候还能进油吗?

网友:
太费劲了,改下来代价太高。

网友:
那要很大的飞机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A:
当然可以 ,1903年 莱特兄弟 的发动机比这寒碜多了 ,问题是你的飞机能做到完美匹配发动机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 ,1903年 莱特兄弟 的发动机比这寒碜多了 ,问题是你的飞机能做到完美匹配发动机吗 ?

这位仁兄所言极是。  实际上配飞机也不是难事,关键是你有那份时间和精力还有银子来折腾这事么?

网友:
对,要折腾 再折腾的。

网友:
化油器先要换了,原本是浮子式化油器,改成虹吸式化油器,原因是飞机上天做动作.浮子式化油器浮子闭合会造成油不进缸的问题,油不进缸会发生什么不用说了吧,点火器是线包,不知道你说的线包是什么,也许,是高压包,要是高压包的话,可以留用,或者是线圈的吧,外面有磁缸的,也要拆了,太重了,事实上并不是马力大门板也能上天,而是上去怎么控制~!~

网友:
那个发动机重量大.要飞起来需要很大的升力.

网友:
可以 但需要改改

化油器需要换 最好是买个华博罗的 再买个CDI 安上就可以了 只要调好了 稳定性不会有问题的 只是动力比专业的发动机小点 可以折腾折腾 我的两米练习机就是26CC工程机改的 用得很好的

网友(2011-08-24):
机子就是大点

网友:
应该没问题,绝对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可以吧

网友:
有人用120级的飞机改过,

网友:
割草机多少米?同等的航模发动机多少米?有价值没有?划得来的话建议大家都效仿。。

网友:
割草机 不贵,可能就2xx以下

但是你可能要再花大约2xx的时间和金钱来搞好能当飞机的发动。
还不如买个4xx二手的 成品机,mld 之类的。
还有保修。
当然 你自己有很强的动手能力+时间+工具 这种的无视 我上面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