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超声波定高 四轴爬楼梯【测试视频】

楼主(2011-05-16):
超声波定高爬楼梯, 全程油门自动控制 。

来个更高难度的,宽两米,很陡的楼梯

教程在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8988&extra=page%3D1

网友:
将超声波模块换成气压计的话,是否就可以任意高度定高了?

网友:
有创意,谁做小白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气压计的误差是不是太大了,我查了一些大约都在一米左右.

网友:
自主编程,,,,

网友:
记号!超声波误差号称2CM,实际多少?用过的兄弟吱一声啊

网友:
突然有个变态的想法,用六个超声探头把6个方向全控制了,是不是就可以在房间里玩了?

网友:
顶起来!厉害啊!什么时候有套件卖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兔哥:气压计的误差是不是太大了,我查了一些大约都在一米左右.

我用的MS5607-B气压高度计精度还不错(远小于1米).
接在Arduino Nano上测的结果:
气压高度计输出 (放在茶几上):
A: 45.47m
A: 45.55m
A: 45.47m
A: 45.39m
A: 45.55m
A: 45.64m
A: 45.30m
A: 45.55m
A: 45.72m
A: 45.30m
A: 45.72m

气压高度计输出 (放在茶几下的地面):
A: 44.80m
A: 44.72m
A: 44.97m
A: 44.63m
A: 44.72m
A: 44.63m
A: 44.80m
A: 44.88m
A: 44.97m
A: 44.80m
A: 44.72m
茶几上和茶几下的变化还挺灵的!

用来作四轴的定高悬停足以了.
如果与加速度计进行滤波, 效果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MS5607-B气压高度计精度还不错(远小于1米).
接在Arduino Nano上测的结果:
气压高度计输出 (放在茶几上):
A: 45.47m
A: 45.55m
A: 45.47m
A: 45.39m
A: 45.55m
A: 45.64m
A: 45.30m
A: 45. ...
那看来这个气压计的精度真如介绍的那样,在15厘米啊.

网友:
气压计估计飞起来就没那么准了,尤其是有风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MS5607-B气压高度计精度还不错(远小于1米).
接在Arduino Nano上测的结果:
气压高度计输出 (放在茶几上):
A: 45.47m
A: 45.55m
A: 45.47m
A: 45.39m
A: 45.55m
A: 45.64m
A: 45.30m
A: 45. ...
用嘴轻轻吹过去试试,看误差成怎样,我的是MK,显示不出来。

网友:
超声波测量精度应该是可以到达1cm的,控制精度就要看算法了。

气压高度的话,MS5607B是不错的,MS5801看指标据说精度能更高,到10cm,但手册里关于第二步温度补偿的说明处却空着,写的是To be defined

MS5801实际用起来,感觉一开始还可以,但开一会儿以后漂移还是不小的。

网友:
期待大卫的气压计定高

网友:
拍摄水平有待提高

网友:
降落超声波,高空气压计。

网友:
普通四轴也可以做到的,举一个例子,把四轴从海拔100米高的地方起飞,再飞至海拔0米的地方,不推油门,难道四轴不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