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450机头罩,请教这机有什么罩通用?

楼主(2011-05-16):
这破机器给摔头了。想换罩。现因为长期看腻了。所以想换其它罩!!但不知有那个通用的。现请教一下各大伙们!!如图: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060444376&frm=
给你个我朋友的链接,你自己去看看

网友A:
sport 和pro 不能通用吧

LZ这个类似SE要不就是GF款 ,sport也可能可以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个类似SE要不就是GF款 ,sport也可能可以戴吧。

小弟新手,什么是SE?什么是G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