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4轴的震动问题

楼主(2011-05-16):
不好朋友跟我说,MINI4轴有震动问题,反复检查之后,终于确证了,是桨的问题,至于是什么牌子的桨,暂时就不提了,比较好桨难买的现象普遍客观的存在,所以提供个解决办法就好。
      确实是桨的问题:

简易配平之后

网友:
能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把配好的桨装上

飞起来,舒坦多了,震动没了,只有螺旋桨的嗡嗡声

跟之前的飞行对比下,没杂音了。也没震动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0901&extra=page%3D1

网友:
楼主给了我很好的经验, 原来浆不平也会造成震动,我现在买的浆都不好

楼主:
确实

客观条件不好,好桨难求,一直玩固定翼,桨质量一般问题都不是很大,我玩电直,连尾桨都做动平衡。设计做出这个MINI4轴,一直以为是偷轻造成震动放大,原来不是机架问题。。。。小小的桨,大大的问题

网友:
桨夹要有很高的精度才行

楼主:
精度只是相对而言而已

一般的桨夹,都是车制的,因为直径不大,径向误差的影响不是很大,重点还是桨的动平衡

网友:
直升机的桨··有时也需这样干·

网友:
我上次DIY的MINI 跳蛋四轴,就是桨夹问题。。。返修了1个月!哪个商家我就不说了。。。

网友:
浆绝对需要做平衡的   不管直机固定翼还是4轴
震动是一方面影响操控  另一方面对电机也是很不利的   特别是电机里的轴承   震动越大  坏的越快

网友:
磨桨配平也可以

网友:
 学习了
请问楼主,同尺寸的Y3机架,用三颗相同的马达做动力,推力不知够不够?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尺寸桨?

网友A:
严重嫉妒楼主的白色玻纤板。。。。求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严重嫉妒楼主的白色玻纤板。。。。求分享

同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求!

这个白色的实在是太诱人了!!强烈要求楼主透露下购买地址

网友(2011-06-29):
引用 楼主:
飞起来,舒坦多了,震动没了,只有螺旋桨的嗡嗡声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Y3MzQ3NzY0/v.swf
跟之前的飞行对比下,没杂音了。也没震动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 ...

视频密码得有?看不了

网友:
好桨不难求,就是比较贵。比如EPP,APC。

网友:
我的四轴也是桨的问题,感谢楼主提供方法,我以前采取的是在尼龙镙丝上安装光驱上的防震胶套,电机底部安装减震胶套解决。效果好一点,这就去给桨配平一下,希望能让四轴更稳。。。

网友:
今晚把正桨配平了一下,真的稳了太多....不用GPS也能脱控10秒以上了....感谢楼主提供方法...

网友:
我也要试验下,多谢了

网友C:
可以考虑装上桨夹后一起做是不是更准啊?

网友:
我的四轴也有震动,主要是电机,是在淘宝上买的,2832,kv值可“定制”的,最便宜的那个,震动老大了,

电机是分两批买的,
第一次买的虽然有震动,但噪音很小。
最后一批买的。。。。震动大,噪音特大,刺耳。轴承质量太差,而且轴承和电机壳有很大的间隙,不得不用透明胶带填封,

导致无法飞行。

经过几个月的修理,发现电机转子外壳的轴线和轴不重合,没办法调整了,教训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装上桨夹后一起做是不是更准啊?

没必要,你真正见过这个电机的桨夹,估计你就不会有这个想法了,基本没什么精度可言,单独做桨的就好,从实际使用效果来看,桨夹做工烂引起得震动,可以忽略不计,太理想化业余条件很难做到,电机还没做动平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