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突然自己转一下

楼主(2011-05-16):
昨天下午出现的状况,飞了三块电都没什么异常。后来一次刚加电,没动油门就发现桨突然转一下,歇两秒又突然来一下。以为是T6A的帧漂移太大呢,于是把油门微调打到顶。结果还是突然地来一下。。低油门启动,电机会每2S突然暴涨一下。拔掉T插再插上突然又好了。。

以前用6EX改装了飞梦2.4G飞X450的时候也遇到过,空中突然爆油门。。T6A飞KK5.5的时候曾经也出现过。这是啥么原因呢?

网友:
 查一查是不是有干扰

网友:
你用什么电调.我是用XXD蓝线版,也有这个情况,油门会抽筋,但重新上电可能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黑线版XXD20A

楼主:
回复 网友B:

2.4G和72M都出现过这种情况,应该不会是干扰吧。重新上电又正常了

网友:
我也换过接收机,与更改控的发射制式,依然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是KK?我的在KK和X450和FY90Q都出现过这问题。所以原因可能在控。。但是T6A和6EX也都出过这问题。。。搞不懂了

网友:
我用6EX  ppm接收机和9X2 770接收机没有遇到楼主所说的情况、

网友:
我用JR9X2的控,也出现过这种问题,砸了5只浆

网友D:
设备用天八72,或者2.4G乐迪控,中特威20A,情况也一样:

楼主:
怀疑是T插老化

镀层磨掉了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备用天八72,或者2.4G乐迪控,中特威20A,情况也一样:

天7和中特威20A  毫无压力飘过。。。。。
你们可以检查下是不是某个舵镙或者电位器虚焊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搞得每次飞都是小心翼翼的,我在怀疑是电调和KK板的接线比较松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