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制坦克用何种遥控器

楼主(2011-05-16):
先感谢各位提供宝贵意见。

请问一下各位自制坦克的学长们都是使用哪种遥控器,以及使用的哪种电调。

在下刚刚完成底盘,正在用线控实验,

请不吝赐教,再次感谢。

网友:
所有模型遥控都是通用的,买什么都行,看你的米多少了。

网友:
天地飞2.4G六通,再买个双路双向有刷电调就可以了,找LS的买,或者找TIGER买

网友:
双路双向有刷电调,沙发就有卖了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答疑。

找MD35去买双路双向有刷电调,

网友A:
我刚弄完
没发上来
用的TDF-6A,6通接收。
坦克双电机,有刷,40A有刷电调x2
美国手遥控,用遥控的2/4混控,控制坦克油门和方向
1控制炮塔旋转,3升降炮管,5开炮。
6没用,准备做灯控。
现在跑起来没什么问题了呵呵
那天有时间发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天地飞2.4G六通,再买个双路双向有刷电调 一起包括舵机,大概需要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弄完
没发上来
用的TDF-6A,6通接收。
坦克双电机,有刷,40A有刷电调x2
美国手遥控,用遥控的2/4混控,控制坦克油门和方向
1控制炮塔旋转,3升降炮管,5开炮。
6没用,准备做灯控。
现在跑起来没什么问 ...

有刷电调x2的情况下,您的炮塔旋转和升降炮管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要买个控 学习了

天地飞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