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鱼尾新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1-05-16):
450PRO,780+8910A+飞得好好的,没炸,金鱼尾了,想了很多可能,30%感度慢慢摆,幅度大,60%感度快速摆动,幅度小,用排除法,重设780参数,中立点,检查螺丝松动,780再垫双面胶垫,检查大浆是松紧和重量(用的碳纤维浆),飞机震动,感度高度,我疯了还是金鱼尾,找不到问题。最后看到检查到位浆夹位置发现问题了,尾桨夹轴承坏了,可以把尾桨拉长缩短,换后问题解决,这个金鱼尾希望给大家点提示。

网友A:
我今天也是和你差不多 尾桨夹里坏了一个轴承 检查的时候是尾桨松动 取下尾桨 拆桨夹里面的螺丝时发现里面的轴承居然都散了 郁闷啊 照成尾桨松动产生金鱼尾 幸好有备用的轴承呵呵 换了 试飞立刻不见金鱼了 呵呵

网友B:
尾桨夹可以拉长缩短闹了半天是轴承坏了,我一直以为是桨夹磨损了,有旷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