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乐] 我炸鸡一般不坏什么东西,这次好多东西都是第一次炸坏

楼主(2011-05-16):
飞了一年多,第一次pro横轴挂了,第一次主轴挂了,第一次尾轴弯了,第一次传动轴断了
碳尾管用了一年终于也挂了
看大齿的形状。。。铜齿已经魔尖了。。。只有一小部分还是好的。所以大齿正反两面不同

网友:
炸的不厉害,rjx的旋翼头都还是完好的啊,我一般炸都必炸那个大浆夹的球头臂,勺贵啊

网友:
这叫积劳成疾!出来混总是要还得!
大桨夹的球头臂可以修好的,我的上次炸机就坏了,其实用钻头就可以弄出来!

网友(2012-12-07):
em26::em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