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真空泵

楼主(2011-05-16):
救助,想购入一个真空泵,打算玩玩真空导入工艺,但不知该购买什么样的真空泵,哪位老师,能给个建议不?

楼主:
给自己顶下

网友A:
别买实验室用的那种用真空油的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要看你的容器是多大,真空度要求多少,抽什么气体,是否混有液体被抽出等.
我对这个算是比较了解,楼主可以在贴子里说清楚,我帮你选型.

那先谢谢!
我主要是真空导入工艺(做玻璃钢材质的模型),混有液体有环氧树脂,固化剂,过氧化甲乙酮M50,苯乙烯,钴水差不多会含有这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买实验室用的那种用真空油的就好

你好好模友,能说下原由吗

网友:
搞无油真空泵

网友:
我们单位有几种:循环水真空泵,油泵,真空冷冻干燥机真空泵。(建议楼主查 询一下前面两种,都有国产的,后面的貌似很贵,我们实验室配套冻干机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德国的。)

网友:
我这里有只没用,,你看看可以的话,,,

楼主:
哪位好模友索性告诉我应该选哪种的型号就行啦,不然我越看会越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