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关机顺序:先飞机,后遥控器!!!

楼主(2011-05-16):
我总觉得开机先开飞机后开遥控,关机先关遥控在关飞机,,总觉得没关遥控就去关飞机,要是不小心碰油门了那不挂彩了,是为什么网上有先关飞机后关遥控的说法,有什么问题吗,出了安全,技术上有什么讲究吗,愿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说话啊,,,自己顶一下,沙发

网友:
如果接收机没设置失控保护,失去信号时有可能是最大油门的。

自己想想,在此情况下你关了控,飞机就变成全油门了!
如果已经做好相关的失控设置,先关控后关机应该就没太大危险了。

网友:
你先关遥控 不就是让飞机失控么。。。。

这个道理还不明白么。。碰到油门这些可控因素是不在这种事情的讨论范围内的。。

网友:
开着控的话可以保证即使有干扰信号或者跟别人的控撞频时自己的机机不会受到很大干扰而做出后果严重的误动作。但是如果你先关控后拔T插,期间如果有和你接收机同频或者对码的信号,设想一下机机螺旋桨在你怀里呼啸着或是呼啸着无目的的冲出去将是多么惨烈的场景!当然了,前提是你和你周围的人不会在你拔T插时碰油门摇杆。

网友:
先拖裤子 后拉粑粑。。如果先拉粑粑 后脱裤子。。。。

自己想包。。

楼主:
哦,是这样啊,受教了,呵呵,谢谢各位大侠,那我开机也是先要开控再开飞机咯,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A:
这是传统遥控设备留下的习惯,传统的PPM设备,如果出现干扰信号,可能会让接收机误认为是有效信号,这样就会造成误动作,所以需要遥控器保持开机,压制住干扰信号。

但实际上,到了如今这个年代,2.4G遥控设备,先开后开的问题已经“几乎”不存在了,出于安全第一、以防万一的指导思想,我们仍然建议大家先开发射机,后开接收机;先关接收机,后关发射机。

网友:
2.4G也会干扰,如路由器,2.4G子母电话

网友:
这个和玩旱冰的相似
先穿护具再穿旱冰鞋
先脱鞋再脱护具

网友:
我就犯过如此低劣的错误,先关控,关闭的瞬间,飞机突然给油,失控,后果可想而知。

网友:
真是学习了,养成好习惯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传统遥控设备留下的习惯,传统的PPM设备,如果出现干扰信号,可能会让接收机误认为是有效信号,这样就会造成误动作,所以需要遥控器保持开机,压制住干扰信号。

但实际上,到了如今这个年代,2.4G遥控设备,先 ...

先后还是有区别的,先开飞机可能导致控和接收之间校验出现错误
比如dsm的控,接收机灯闪烁很多就是开控顺序问题引起的,虽然仍可控,但已经不是最佳状态

网友:
这个问题一直没仔细想过。在玩时也没注意过,看过这个帖子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传统遥控设备留下的习惯,传统的PPM设备,如果出现干扰信号,可能会让接收机误认为是有效信号,这样就会造成误动作,所以需要遥控器保持开机,压制住干扰信号。

但实际上,到了如今这个年代,2.4G遥控设备,先 ...

不同意你的説法。
2.4GHZ如果先関控,情況可能更危險。PPM只要恢復遙控器的供電,接收機可以立即恢復動作。
2.4GHz如果沒有正確設置失控保護,而且是DSM2,DSM一類的控就會特別危險,3秒的恢復動作時間絕對可以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