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床的

楼主(2011-05-16):
最近看了很多自制车床的帖子,手痒了,准备自制一台,但有些结构不清楚。1。法兰盘与主轴怎样连接;2 。  尾坐的内部结构   有图更好

网友:
自制?除了老工人外,几乎都大鸡生小鸡的!没大鸡先买回来吧

网友:
最好买一个,折旧低。不玩了还可以出了。

楼主:
谁能说说1。法兰盘与主轴怎样连接;2 。  尾坐的内部结构  有图更好,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能说说1。法兰盘与主轴怎样连接;2 。  尾坐的内部结构  有图更好,谢谢了

如果是正规的产品请参考各型号的图纸,如果只是业余DIY,你自己挖挖各位的帖子,各有各道理,各有根据自己的需求,材料,加工设备等情况设计制作的。

网友:
最后豆腐搅成肉价钱

网友A:
标题

引用 楼主:
谁能说说1。法兰盘与主轴怎样连接;2 。  尾坐的内部结构  有图更好,谢谢了
答,法兰与主轴,很多有螺纹连接的,也有一体的,前者居多,后者见于小床的多。尾顶就是一个带螺纹的圆管,管带后螺纹孔,前面是莫氏锥孔。此圆管装入一个套管内。注意后螺纹一般是反牙,用来控制圆管伸缩的,圆管外径向有一键槽,定位用的。

强烈建议楼主认真收集资料,看老帖,不能偷懒直接问。百度一下很多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法兰与主轴,很多有螺纹连接的,也有一体的,前者居多,后者见于小床的多。尾顶就是一个带螺纹的圆管,管带后螺纹孔,前面是莫氏锥孔。此圆管装入一个套管内。注意后螺纹一般是反牙,用来控制圆管伸缩的,圆管外 ...

知道了,

网友:
我的25v的精度都是神马浮云,更别提自制

网友:
最近看了很多自制车床的帖子,手痒了,准备自制一台
如果有过床,自制是可以的,如果没有过,为省钱自制,可能倒会费钱,劝悬崖勒马

网友:
到工厂去参观参观车床,遇到正在修理的车床更好,可以学到很多基本知识,最基本的知识得有才行。再就是买几本车床构造的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