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啊!买了2台ZI6都无法用!

楼主(2011-05-16):
为了搞个高清
航拍
,先后买了2只ZI6 都不能用。一只第一次上天就因机翼这段炸机摔坏了。又买了一只,刚开始试还能用,但是后来就无法开机,还没有上过天啊。找不出原因,zi6 正常工作电压究竟是多少?我用2节镍镉充电
电池
无法开机,究竟用什么电池啊?请高手解决。

网友A:
是不是我退回的两台又发给你了?

网友B:
ZI8省心,直接接1S lipo

网友C:
ZI6工作电压是3V,但在3.5V以下能正常工作.

网友D:
ZI6 震不得、热不得!一般卡在喉咙。

楼主:
谁能修ZI6啊?

网友E:
不是吧 我刚买了台ZI6 明天到货

网友F:
如果可以,我想收了这两台坏的ZI6,搞搞看能改什么

网友G:
楼主换下非充电高能电池试下,我也试过用2节镍镉充电池,但也是开不了机,刚充满也只能用一小会,分析下可能是电压不够,充电池的电压是1.2到1.25V

网友H:
我都是用的镍氢的电池。要是不和商家送回换的话,就自己拆开检查一下吧。

楼主:
我测试了电池都1.4V 了也无法开机?

网友I:
根据重量,选择单节18650或16340型的锂电池,串一个降压二极管就能用了。
我试验下来,用800maH的16340电池,Zi6录像可以坚持25分钟,算上电池盒一共重50克。

网友J:
发回去修一下,,自己付维修费,

楼主:
和商家联系了,人家说无法修啊

网友K:
我想要ZI6主板和电源板,卖不

网友L:
ZI6的确有问题,我的也是,经常无法开机,原因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