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论坛看到的顶置帖,感觉奇怪哦……

楼主(2011-05-16):
看右下角貌似本论坛的原创吧。不过在某论坛被顶置了,但感觉怪怪的,似乎有什么东西接错了吗?

楼主:
陀螺仪接尾舵机明白,但为什么还要接四、五通道呢?

网友:
调节感度吧

网友:
这FU控的接法 TDF好象也这样的
4通道是方向通道 5通道是陀螺感度

网友:
汗啊~~~

四通道是尾舵机~
五通道是陀螺仪感度~~

LZ你自己的JJ,这两个没接?

网友:
TDF就是这样

网友:
F和tdf貌似都是这样接的吧!没用过jr,可能不同吧,看lz都大校了,肯定是用jr的,不然也不会这么奇怪了

网友:
学习了,原来不同的遥控器还有不同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