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 十字盘晃动,什么原因?

楼主(2011-05-16):
如题,换了主轴还是一样。

网友:
牛眼与轴承不同心,没救了换吧,我的亚拓450se也这样

网友:
我的450 pro也这样

网友:
主轴弯了

网友:
不行就换主轴承

网友:
 换十字盘吧

网友:
我的YT SEV2低速也晃,飞了两年多了,感觉没有啥影响啊!

网友:
你的是飞越的吧,主要是十字盘中鱼眼间隙太大,我刚买的飞越十字盘就是这样的,退回去说是正常的又给我原样寄回来了。

网友:
我也有问题,就不知道怎么贴图片,粘帖了链接,图片不显示。

网友:
飞久了都会这样 翻歪点点而已

网友:
早注意到这点了
我买回几个来是歪的,直接扔掉

网友:
大家忽略了一点:
拆了大桨,你看还有这种现象吗?如果有那是真歪了,如果没有那就说明是桨平衡没有做好啊。
不知我说明白了吗

网友:
连杆长度另外调一下,以前有出现过这个问题不过后来不知道怎么解决了,看看上面部分

网友:
我也有一摸一样的问题,新装的机器,没上大桨就这样。。。。。。。。。
说是工程上无法逾越的障碍
YT450PRO

楼主:
我的也是没有上大浆。不知道就是这样还是十字盘的问题,主轴我换过了,应该不是主轴的问题。

网友A:
LZ, 亞拓的價格不要期待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亞拓的價格不要期待太多。

你的意思就是,问题不是出在十字盘上

网友:
我买飞越的450PRO空机,十字盘就没这个问题 平宜也有好货 摆动就是精度不合格

网友:
我的也这样,管它呢!450也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就是,问题不是出在十字盘上

我的意思是亞拓的東西也差不多就這樣了,我的pro也晃的。
晃晃就習慣了。
如果想知道那裏出問題的話。可以把旋翼組全部拆除,只留下十字槃與舵機連接。這時就知道十字槃有沒有問題。
如果十字槃不晃,就以十字槃為基礎,依次安裝零件來排查故障。
(比如説,把Washout裝好,不晃。 再把T頭裝好,不晃。再裝槳夾,晃了。這時就看看是不是橫軸,或槳夾的問題)

网友B:
这个问题百分之80不管十字盘的事,是上面的问题,要么金属件变形要么连杆长度 你试试 只装十字盘

网友C(2011-06-26):
我的亚拓450sport,十字盘也这样了 ,到今天还只飞了400多个起落呢 ,准确的说是412个起落 。
 磨损怎么这么快呢?
 我的晃动比LZ视频中的晃动幅度稍微小一点,请问高手们,这样还能勉强用吗?
 会不会影响舵机呀?

网友D(2012-04-14):
我的2台亚拓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