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外面如何冲电,是不是可以这样?

楼主(2011-05-16):
发现B6配有2个钳子的输入线,,是不是说就可以用汽车的12V电瓶直接取电呢?
B6的输入要求好像是12V 5A,,汽车电瓶肯定够的啦。。。
如果可以的话,不知道一般的汽车电瓶可以冲多少时间(嘿嘿,怕把发动汽车的电也冲没了。)

网友A:
冲个10来块问题不大。。。不过你车太小的话不行。看蓄电池容量了

网友B:
充完发现的车启动不了了

网友C:
原帖由
小饭团
于 2011-5-16 21:17 发表
充完发现的车启动不了了
在用锂电池启动车,有人试过的,可以滴

网友D:
弄个10瓦的太阳能电池100多米

网友E:
可以冲的
要是发动机发不着了
摩托车就踩
汽车就挂档推

网友D:
人少了估计就不好推拉。
还是带个电瓶。反正也不贵。
时间要长的话,慢慢充可以用太阳能电池 估计能充个2块电池

网友F:
可以飞机电池打着车

网友G:
即使是小轿车,非常保守的充4-5个还是没问题的(2200mah)

网友H:
我就是一直这么用的,从来没启不动车过,除非你的汽车电瓶太旧性能不好。一个汽车蓄电池容量大概是50Ah,一个模型锂电池容量一般在2Ah以下,你可以算算,实在不行中途启动一下车补充一下电也行

网友I:
没有电瓶车不关心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