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小车床是怎么处理的才不会影响到楼下,苦恼中

楼主(2011-05-16):
刚买了wm180,自己柑橘声音很大,不知道会不会对楼下有影响,怕找上来,哈哈,11点了,不敢开了,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楼下感觉会很强烈么?我在顶层 6楼,大家的小车床是怎么处理的才不会影响到楼下,苦恼中

网友A:
我家没楼下 但是影响到另外一个单元的4楼  不知道那老大爷是不是顺风耳
同求解决方案

楼主:
唉,晚上干瞪眼,不敢接电啊

网友:
我就放在一个木头桌子上  还有个办法。
就是用珍珠棉然后上面放一层木板 然后再放置车床。
我的雕刻机就是这么处理的

楼主:
垫床被子看看,呵呵

网友B:
我也为这事苦恼 ,进了D210~我住五楼,四周都是老人   ~ 听说安装小车时要把橡胶垫在桌子四角 而不是油盘下面,另外前几天看到孕妇爷的老帖子说要取25MM厚垫子放在车床和油盘之间 ~
有没有试过的?给来个终极方案哈

网友:
垫上比较厚的胶垫!!五金店就有卖的那种!!橘黄色的

网友:
木工坛子里有个哥们还在卖厚的橡胶块呢,要真管用,你就去来几块试试了。下脚料,比你单去买肯定便宜了。记不清了,好像2-3cm厚呢。不知道管用吗?

网友:
终极方案是采取静音核潜艇的降噪技术----------------
天花板上地上墙上打膨胀螺栓用强力弹簧加钢丝吊起来。
这个是真的技术,防声纳探测。
估计你没有这勇气做

网友:
垫上枕木,垫上点橡胶,换三相电机,加装变频器,晚上就可以超低速运转,噪音大减,过过手瘾,白天转速就可以开高一点,我就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搞个大衣橱 放进去 车 噪音小很多

搞个大衣橱 放进去 车 噪音小很多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这个 是在船上精密大型仪器安置方法~用一圈圈钢丝连接仪器和船体 有较好的减震效果,但是降噪?不知行不行的通呢~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D:

1做个测听力的隔音室
2晚上开机后找理由去楼下和老大爷聊天,实际感觉效果,然后改进

网友:
车东西没什么噪音震动的,铣床才大声,我现在垫橡胶,以后换减震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 是在船上精密大型仪器安置方法~用一圈圈钢丝连接仪器和船体 有较好的减震效果,但是降噪?不知行不行的通呢~呵呵

目前没有发现有比声纳还灵敏的人耳。

网友:
真正想干活还得白天,晚上动静太大,我的都放地下室了,没敢搬到6楼。

网友:
穷人住的老房子,且地处偏僻,最近的一家邻居有八丈远。我车铣同开都没影响。不过我很少晚上干。

网友:
我晕,这么吵呀,我正想搞铣呢,我家更糟糕,18楼,这房子一共34屋,上下左右全是人,这可如何是好呀,穷人,只能住高楼呀

网友:
我的楼下是地狱哈哈~~~~

网友:
用大的注射器里的橡胶活塞,多找一些垫在台子下面,很管用。

网友:
放在—1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为这事苦恼 ,进了D210~我住五楼,四周都是老人   ~ 听说安装小车时要把橡胶垫在桌子四角 而不是油盘下面,另外前几天看到孕妇爷的老帖子说要取25MM厚垫子放在车床和油盘之间 ~
有没有试过的?给来个终极方案 ...

真正终极方案:机器用磁悬浮悬在空中,整个房间抽真空,楼主身着宇航服操作。

网友:
最高境界:手中无车,心中有车

网友:
一个是底座的震动,下面垫橡胶或其它东西解决
一个是噪音,做好齿轮箱的隔音,最好把齿轮箱贴上车子用的隔音胶制震垫,我正想买这个贴上,
齿轮箱不是密封的,好像导轨这边有个大洞的,把它封上
还有就是做房间的隔音工程,那麻烦多了化钱多了,

网友:
180的床子没那么响吧

床子本身应该没那马响,主要是车的时候加工声音响,车刀锋利一点,进刀小一点,床下垫一点,门窗临时关上,这应该够了。我的是最便宜的180床,应该没楼主的WM180好。
对了,楼主用什么台子?要用厚实的木头搭台,钢的说不定更响。

网友:
回复 网友E:

能否仔细说说齿轮降燥呢?我看AT125的挂轮罩里有减震的垫子 就贴在挂轮罩里面 不知可行不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F:

毕竟在家里 四周有邻居 何不想个好方法 降低噪音呢 ~这样也对家人对自己也好~噪音呀 要不家人怎么会反对的咱呢,就是有噪音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用的是电视柜的台子,就是压合板的那种,齿轮箱减噪用处大么?

楼主:
齿轮降燥  有用过的么?是怎么封的。给介绍下经验哦

网友:
这个噪音到底有多大?   能不能给个什么东西类比一下?

车床和铣床, 哪个噪音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没楼下 但是影响到另外一个单元的4楼  不知道那老大爷是不是顺风耳
同求解决方案
那老大爷国家没有把他用起来真是可惜了

网友:
潜艇那个叫减振浮筏

网友:
只要在车床下隔一张 2CM的户外防潮垫就行了

以前我7楼开机,五楼的就上来了

保安也来过

现在7楼开机,6楼就听不到(6楼也是我家的)

还有一种方法是用木架子,

天然就是减震的
现在图片里就是没有 防潮垫的了
铁架不行,越用响儿越大
刹人一样的

网友:
 给左邻右舍嫌吵闹的人每人送个隔音耳塞!...........................

网友:
我也住在六楼   0618A底座下面垫胶皮   车床震动小。雕刻机震动大啊 。四个模具压簧。铁架子下面垫胶皮。震动能小很多。但是加工噪音大。这个不好整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方案到位!

网友:
回复 网友H:

好整洁的工作场地,向往!

网友:
住在顶楼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屋顶上搭一窝棚,屋顶有厚厚的保温层、找坡层等,连你自己家都不影响,还不占地方。

网友:
其实声音可能不是影响别人的最大噪源,共振才是。我一同事说他在家听不到声音,但是一躺到床上就能听到,估计我的床和他家的床共振了。

    我现在担心的倒不是影响到他,而是担心他家的床震动会不会伤害到我的车床

楼主:
已找到隔声材料,做好后上传

网友:
对别人是否有影响,影响有多大-很大一部分取决于环境噪音(本底噪音)的大小。例如环境噪音有50分贝,那么花点心思折腾几下还是很有可能搞定的,又如环境噪音只有30分贝-那就不要努力了,瞎折腾 。

网友:
改手动,绝对没有噪音

网友:
铣床和角磨机比, 哪个噪音更大? 我现在有的工具 , 声音最大就是角磨机.

网友:
对了, 还有个声音更大的,  6500W的汽油发电机, 这个声音比角磨机大.

网友B:
回复 网友I:

角膜鸡和电钻一般用的都是串激式电机~特点价格便宜速度快 扭力也不错 不过缺点就是噪音太大… 相比无刷电机噪音低 不过能找到扭力足 合适的难度还是不小的~价格也是相当高呀

网友:
上了变频器后噪音小很多,就是自动走刀时齿轮的声音大~~

网友:
不知哪位高人有测分贝的仪器 ~可以出个技术帖,不同降噪方法做个比较,绝对能造福广大群居的模友  ~_~

网友:
多买几双拖鞋垫上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角膜鸡和电钻一般用的都是串激式电机~特点价格便宜速度快 扭力也不错 不过缺点就是噪音太大… 相比无刷电机噪音低 不过能找到扭力足 合适的难度还是不小的~价格也是相当高呀
网上有无刷角磨机卖,300多元,不知道是不是噪音会小很多??

网友:
我也是wm180,顺便学习了,车床和油盘之间垫了木板,铁机子下面再加橡胶垫
尽量白天做了哦

网友J:
这个没办法的,只能请邻居默默忍受

我楼上的邻居,估计是租房的,半夜里总是带不同的女人回家,我是从叫声中分辨的

开始时女人笑,然后就是叫,再然后就开始床震了,最后就开始拖家具---这个很莫名

我觉得影响很大,也没办法,只能默默忍受,河蟹社 会么

网友:
角膜机声音绝对比机床大多了,机床只有在高速(超过1000转)时呻吟才会大,几百转关上门基本上就听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没办法的,只能请邻居默默忍受

我楼上的邻居,估计是租房的,半夜里总是带不同的女人回家,我是从叫声中分辨的

开始时女人笑,然后就是叫,再然后就开始床震了,最后就开始拖家具---这个很莫名

我觉得影 ...

真是个细心人啊。哈哈。

网友:
有个顺风耳的邻居真郁闷!

网友:
这是个问题

网友:
我在胶带厂上班,里面的胶带头多了,有时间上个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我的小床原来在楼上,现在直接下地下室了

网友:
我的210没什么声音啊
把挂轮松到一边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