罩杯发烫

楼主(2011-05-17):
应该是来令片与甩块打滑,片摸上去硬硬的,感觉也不是片磨损太严重了啊,难道来令片会老化,会变质?请教各位老鸟了...

网友:
问题是有多烫

网友A:
多少罩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烫,顶多摸一秒钟。。。

网友:
不打滑不会有这么高温度。

除非哪里有不顺畅,或者引擎转速达不到。

甩块不能完全和罩子接触,导致离合器和来令片摩擦发热,如果离合器甩块正常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少罩杯的

E

网友C(2011-06-22):
E罩,用在屁股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E罩,用在屁股上的?

网友:
罩杯发热是正常的!

因为动力在发热,会传导到罩杯,耍块都是热的,所以为什么用金属风扇有助于发动机散热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