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马9104性能 评测 升级价值 求宝贵意见

楼主(2011-05-17):
新手,很喜欢直机,前两天买了架双马的9104,3.5通道,是单翼的,各位大大看一下给个评价吧,谢谢···
能不能升级改装成四通道的呢?飞机怎么改?遥控怎么改?望各位大大们指点一下,谢谢··

能不能改成4通道的呢?如果能请大大们指点一下,谢谢··

能不能改成4通道的呢?如果能请大大们指点一下,谢谢··

大大们看看有没有升级的空间啊

大大们看看有没有升级的空间啊

网友:
什么是3.5通  这看着像四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3.5通就是3通道加上了陀螺仪,说明书上写的,其实就是3通的,不是4通的,我想升级一下,不知道各位大大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
标题

貌似那斜盘只能向前,所以是三通道,改的话比普通三通道好改,不过遥控和接受换吧,会这样问的,说明你没实力改控和接收。加个舵机,斜盘稍微改下

网友B:
三通的只是玩具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继续好好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通的只是玩具而已。。。

呵呵 拿来入门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拿来入门而已···

换台4通250去入门,我3个月前也进了台双马9100,一样是3.5通的,没法玩,现在连包装盒一起,带着一大堆配件晾在那里,前后用掉500大洋,P也没玩成,3通机悬停基本不可能,必须兜圈子,舵量不断的修不断的改,别说新手,老手都得吃一壶。
拿这个入门只会打击你入直的信心。

楼主:
回复 网友D:

晕死了 我说悬停这么难呢, 明明都调好了还是悬停不了,请教一下,250型号什么牌子的比较好?作为新手,手头紧,250型号哪个牌子性价比好啊? 加上必要的配件和控,大约多少钱啊?

网友:
这飞机很灵活的,升降舵搞成180度直推,很灵活哦,没有45度升降舵稳定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死了 我说悬停这么难呢, 明明都调好了还是悬停不了,请教一下,250型号什么牌子的比较好?作为新手,手头紧,250型号哪个牌子性价比好啊? 加上必要的配件和控,大约多少钱啊?

玩具和航模确实有区别的 其实没有什么3通半 就是三通 前后左右升降 航模和玩具的尾巴都不一样
3通到4通这玩艺儿不能说改就改 我买了一架双马然后玩了一两个星期 直接入模 DX8的控和YT500的飞机加充电器电池杂七杂八的
大概花了9000块 航模的投入和玩具的投入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要玩250 最最基本的买个1000以下的控和YT250(个人感觉YT性价比比较好)
再加上电池充电器 还别说配件 最少有个3500块吧 如果只是想玩4通的 并不想入模 不一定要玩250  几百块钱搞定一个LAMA
如果真的想入模 能够一次到位的就一次到位

网友:
像四通的飞机,关注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 对 模型这玩意就是烧钱的 但这其中的魅力只有玩进去的人才深有体会,最近手头紧,以后入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