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油箱内管的问题

楼主(2011-05-17):
重锤在油箱里不能自由
活动
,总有一个位置到不了,感觉管子有点硬,请问大家都用什么样的软管,多长才合适,谢谢

网友A:
KS蛇管还可以.用了大半年了 还没发现毛病.内油管千万别用太硬的,有可能导致贫油,过热,空中熄火.

网友B:
不要瞎说,蛇管是用在固定翼上的,直升机油箱短切勿使用,容易缠绕造成供不上油,后果很严重!楼上的大概只是航线玩玩所以感觉不到,若是3D,切不可使用。——资深受害者

网友C:
我700上 用的就是KS蛇腹管加防气泡重锤 很爽的说啊。。
咋会缠绕呢。。。
难道是原封没动的直接装上了???要把多余的长度减掉的。。

网友D:
用3X2的医用硅胶管,很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