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模发动机上飞机

楼主(2011-05-17):
有台32的
船模
发动机
去掉手啦器询问各位可以配那架飞机?

网友A:
楼主可以改成架飞船

网友B:
好象船机不好用在飞机上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网友D:
散热怎么解决?

网友E:
不好搞,换个专用的吧

楼主:
还是想用掉她可不可以配4C 45-48的运动机SPORTS 。

楼主:
回复 网友E:
散热用桨咯

网友F:
船机是散热水套散热,靠桨散热很难
改一个散热顶还是可以试试的

楼主:
拿个32的钢盖该上不就有散热啦

网友G:
改造的费用估计会超过发动机本身 还是找个空模或车模发动机吧
还以为楼主要做水冷飞机呢 哈哈哈

楼主:
哈,水冷飞机,埋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