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450中联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1-05-17):
各位前辈,小弟有一个全新中联,但是没有下面的那“两只脚”。不知哪里有这样的配件,或是有什么替代件。
另外想从旧中联取一个,但弄不下来,有什么办法?
谢啦!盼复!

网友A:
沙发,暴力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B:
买个一样粗的钻头或钢条看看能行了,

网友C:
全新的中联没2只脚?

楼主:
原帖由
akg240s
于 2011-5-17 12:39 发表
全新的中联没2只脚?
朋友送的,不知怎么搞的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