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学习记录

楼主(2011-05-17):
自2月25日第一次知道有电动直升机到今天,也两个多月了。

@@@@@@@@@@@@@@@@@@@@其他帖子@@@@@@@@@@@@@@@@@@@@@@@@@
欢迎加入电直幼儿园共同学习提高。QQ群:189227994
本人入门经历
九鹰260a飞行记录
华科尔4#6S学习记录
开始折腾EP100
250学习记录
华科尔v120d02飞行记录
试飞mCPX
450学习记录
VBar学习记录
@@@@@@@@@@@@@@@@@@@@@@@@@@@@@@@@@@@@@@@@@@@@@@@@@@@@@@@@

EP100  se  pro断货,收了个二手的又被恶霸地主强行夺走,我诅咒他千万次炸,最后免费送我。
被迫暂停EP100的折腾,听从大家的意见,开始学习250.

感谢帮助过我的前辈朋友,希望继续支持。

250已经采购,第一架六通主要用于学习安装调试,所以很“山楂”!
感谢ZZY316帮我审核配置,感谢SUV推荐的电机

总共花了1100,2801和2612花了800.

提问:
我暂时飞2d小航线,应准备哪些配件?
备件数量?
能分别推荐品牌吗?
比如脚架我就知道买那个白色的,好像是suv帖子里面提过。

@@@@@@@@@@@@@@@@@@@@后续补充内容@@@@@@@@@@@@@@@@@@@
2011.5.22
*在淘宝搜索非耐克斯,有家的250配件特价,头罩好像也便宜,可惜我没提前发现;
目前各种帖子说这个飞机尾管、皮带、轴承需要更换,带验证;
2011.5.29
如果不喜欢套机里面的一体化底板脚架,请另外采购分体的;
请采购一体化球头,飞跃或者alzrc的都行,买几个长颈球头;
MD933非常不适合250,会导致一堆麻烦,suv推荐北田d213f;
准备个M1.5的内六角,主桨夹和舵机固定螺栓需要。

2011.6.6
rx2612也能用,有条件最好还是选2702,安装调试第一台6通飞机,还是3servos方便理解和学习。
2011.6.11
需要准备两个1.5的内六角,横轴螺丝要用到。
2011.6.29
下面这个记得换金属滴,俩塑料的我的都断了。
买套机的时候我没问这个是否是金属滴,发来的就是塑料滴。

常用备件推荐:(TO斑竹:这个真的不是广告)

250常用备件
备件名称建议备量推荐备注
主轴10ALZ腊包推荐
横轴20 suv推荐用3mm螺丝替代(需改装)
尾轴4
轴承0 考虑飞越,腊包说的
尾管5 suv推荐买8.4x6yue4ri 碳纤卷管替代
皮带3 suv推荐买4f200的皮带,不知道是否需要改装?
脚架6ALZ白色SE版suv推荐,ALZ的SE版本
尾推0SkyA的,尾推不能分离,我自己试验了,一拧就断别用skyA的
下侧板2
底板2

网友:
    哇!lz上250了啊!

网友A:
问下lz...有jj要出吗

网友:
250其实也是小飞机^@@^

楼主:
各位,答疑啊~~~~~~~~~~~~,期待中

网友:
我是新人,我来顶贴的,也是来学习的。只知道LZ电池买少了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2月25日第一次知道有电动直升机到今天,也两个多月了。

期间飞了九鹰260a和华科尔4#6s两个机型,经历如下:
九鹰260A学飞记录 (选型、配件、购买、调试、维修、飞行、淘汰、升级) http://bbs.5imx.com/bbs/v ...

你忘记感谢我给咱们的jj取名“山楂”。

网友:
……前排观摩……

网友:
250多备些横轴吧

网友C:
水瓶座赶快退货
用钢丝大法就好

网友B:
主轴横轴每个至少5个,我每炸必弯。另主轴固定环最易豁,目前是自己攻丝上了大号螺丝就没事了。

网友:
我来看看。250也不算小了,至少室内很震撼。。。桨叶杀伤力也够了。

网友:
我也准备把我的V200换成6通的,冬天或大风天的时候在室内练倒飞。
期待楼主的后续记录。

楼主:
哪位老大能系统的说说,250常用备件有哪些,大概应该备什么量?
应该选哪种山楂件?哪个必须用原厂========。
我潜水算不浅了,真的没找到系统的论述,谢谢了。

有没有人敢对250的易损、替换、选件、补品、改善弄个系统点的帖啊???
呼叫SUV或者各种U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瓶座赶快退货
用钢丝大法就好

退货是来不及了,能说说钢丝大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横轴每个至少5个,我每炸必弯。另主轴固定环最易豁,目前是自己攻丝上了大号螺丝就没事了。

横轴suv不是又把他那个螺丝大法弄上去了吗?小白鼠测试一下吧,我打算跟进。
主轴固定环是什么东东?你怎么处理的?期待高清照片配甜美声音解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lz...有jj要出吗

目前手里4#6和v100d01有点冲突,正在想要出哪个,哈哈。

网友:
好样的,学习版样,跟著搞搞震。

楼主:
问几个题外问题:
1.2801说明书12页,设定固定ID,何用?啥时候用?
2.2801说明书20页,ID码设定,何用?啥时候用?
3.2801说明书20页,输出端设置,何用?啥时候用?这个问题貌似很复杂。

先问几个简单的。嘿嘿

我可能会问很多愚蠢的问题,但我保证我真的尽力潜水了。
后续什么配件,什么2612,什么ccpm~~~~~~~,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忘记感谢我给咱们的jj取名“山楂”。

你那个山楂帖子不知道要害多少人,现在好像有个叫“危害公共安全罪”,很火的,要不是~~~~~~~~~~?
而且你那个帖子只有达人能看懂,鄙视一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样的

我~~~~~~~~有点心虚,怎么看起来好像不是正面评价呢?

网友E:
这个…………楼主进度太慢了,应该直接上450的。
我是飞九鹰260A三四天后觉得不好玩,丢给朋友了,上了个250。结果250太宝贝、灵敏度太大了,新手特不容易控制,折腾了近一个月的250后,直接上450了。现在450对尾自如、对左对右勉强过关,每天晚饭后小航线爽飞三个电不炸机。
我那250现在躺角落的纸箱里快一个月了,瞧都没瞧它一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老大能系统的说说,250常用备件有哪些,大概应该备什么量?
应该选哪种山楂件?哪个必须用原厂========。
我潜水算不浅了,真的没找到系统的论述,谢谢了。

有没有人敢对250的易损、替换、选件、补品、改善 ...

没有什么是必须用原厂的。但是从可靠性和提高精度的角度来说, 十字盘和中联建议换成原厂的。其他的用付厂件飞没有什么区别。
最容易损坏的是横轴,一定要换成m3 螺丝,这样250的难言之隐就可以一次解决
常用的易损件有:大桨, 舵机塑料齿轮,拉杆和球头扣,主轴, 尾轴,大齿轮单向轴承, 3.5*7*2.5主轴轴承,脚架铝管
易损但可以自己改进的部件有:尾管(换用碳纤卷管,一根80cm锯成三件可以用半年了),皮带(换4f200的)
其他的部件如大齿盘,脚架(250se)基本上很少损坏

网友:
250??? 再多买两个空机 不然估计不够炸

楼主:
斜盘调平相关

引用 网友C:
水瓶座赶快退货
用钢丝大法就好

总觉得自己潜水够深,不过~~~~~~~~~~~~~。
yyqop提到的钢丝打发在这个帖子里,我还没看懂,飞机到手慢慢研究吧。38块钱买了个水平座啊,。
出水瓶座,哈哈。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76114&extra=&highlight=%C6%BD%2B%B5%F7&page=1
SUV的250改装帖子,目前不是很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1325&extra=&page=1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几个题外问题:
1.2801说明书12页,设定固定ID,何用?啥时候用?
2.2801说明书20页,ID码设定,何用?啥时候用?
3.2801说明书20页,输出端设置,何用?啥时候用?这个问题貌似很复杂。

先问几个简单的。嘿 ...

没有固定ID的话,每次开机都需要等着对码。
万一别人的控也刚打开,没有你的JJ就受别人控制了,人家万一把油门打到最大,你就...
有了固定ID的话,你的JJ就只能受你的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固定ID的话,每次开机都需要等着对码。
万一别人的控也刚打开,没有你的JJ就受别人控制了,人家万一把油门打到最大,你就...
有了固定ID的话,你的JJ就只能受你的控制了。

谢谢答疑,这实际上是在给接收机设置id吧,刚试验了一下,只有2801模式可以设定这个参数。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答疑,这实际上是在给接收机设置id吧,刚试验了一下,只有2801模式可以设定这个参数。

只有rx2801和rx2702可以设定固定id,其他接受机都是开机才对频,所以不要琢磨这个问题了

楼主:
飞机目前没有拿到手,先问点能想到的问题。
1.2612调机的时候,应该关闭除锁尾之外的陀螺仪吗?
2.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不管舵机怎么安装,都可以通过调整2612的前后正反,保证补偿的正确性?

3.能否明确给出指示,图?哪些螺丝是绝对不应该上螺丝胶的?

网友B:
1.2612调机的时候,应该关闭除锁尾之外的陀螺仪吗?
答:我都是开着调的,拔马达线即可。
2.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不管舵机怎么安装,都可以通过调整2612的前后正反,保证补偿的正确性?
答:elev必须在后单独放置。最好自己先定义好位置,在舵机上用记号笔标明,舵机插头也用硬物划记号标明,方便调机。

3.能否明确给出指示,图?哪些螺丝是绝对不应该上螺丝胶的?
答:我的原则是,旋转的地方的螺丝都上螺丝胶,侧板拧紧即可,不上。这个鸡鸡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旋翼头相关部件、十字盘、球头都是上胶的。注意尾波箱侧板螺丝没胶,装好后要紧固,否则尾部震动很容易螺丝松动。
若你改无副翼,拆旋翼头相部件的时候一定小心,会断螺丝,拧着费劲的时候用烙铁热一下再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612调机的时候,应该关闭除锁尾之外的陀螺仪吗?
答:我都是开着调的,拔马达线即可。
2.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不管舵机怎么安装,都可以通过调整2612的前后正反,保证补偿的正确性?
答:elev必须在后单独放置。 ...

谢谢山楂,果然从善如流啊,这次讲得通俗易懂。
我理解为再固定elev之前,先比量好了再上,不知道是否正确?
多问一句,关了2612三轴调水平不是更好吗?你不关是出于什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有rx2801和rx2702可以设定固定id,其他接受机都是开机才对频,所以不要琢磨这个问题了

suv你偷懒了,
3.2801说明书20页,输出端设置,何用?啥时候用?这个问题貌似很复杂。
这个问题没给答啊,我记得在某个把250飞河里的帖子上,你和别人争论的好像是这个问题,但是我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楼主进度太慢了,应该直接上450的。
我是飞九鹰260A三四天后觉得不好玩,丢给朋友了,上了个250。结果250太宝贝、灵敏度太大了,新手特不容易控制,折腾了近一个月的250后,直接上450了。现在450对尾自 ...

目前还没想出去找 飞场,搞250飞小区已经是尽了最大努力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对了错了都有收获。

网友H:
和儿子商量好,不折腾小机了。已经直接定了450pro,jj还没到。
儿子喜欢轴传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suv你偷懒了,
3.2801说明书20页,输出端设置,何用?啥时候用?这个问题貌似很复杂。
这个问题没给答啊,我记得在某个把250飞河里的帖子上,你和别人争论的好像是这个问题,但是我没看懂。

aux2/gyro选项设成aux2/gyro就是拨动控上的aux2/gyro开关可以切换aux2通道的输出量(输出量GYRHLD->GYROSENS里设置),你用2612就必须将其设为aux2/gryo. 然后再GYROSENS里设置成GYRO/AUX2, 同时将0设为大于50%的值来调节尾陀螺仪锁尾感度。1的值随便设个小于50%即可,反正不锁尾的情况用不到
gear选项设成gear就是拨动控上的gear开关可以切换对应gear通道的输出量(输出量在 trvadj +/-值对应gear开关拨上拨下的值),2612这项设任何值都没有意义。
aux3选项设成fmod即可。因为2612是6通道的,所以aux3值也没有意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山楂,果然从善如流啊,这次讲得通俗易懂。
我理解为再固定elev之前,先比量好了再上,不知道是否正确?
多问一句,关了2612三轴调水平不是更好吗?你不关是出于什么考虑?

奥,不是你提醒,调ep100配2612时我都忽略有这个功能了。我调250的时候,事先准备了亚托的说明书,上面有很标准的连杆尺寸,而jj来的时候连杆尺寸与说明书上是完全一样的,装上后目测已经很水平了。我250配的是2702,调十字盘水平时全靠目测,调舵机中立点是进入set模式进行的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和儿子商量好,不折腾小机了。已经直接定了450pro,jj还没到。儿子喜欢轴传的。

小鸡飞飞华XX四通得了,轴传不错决定蛮好(模拟+450)经济实用!

网友:
我是来帮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奥,不是你提醒,调ep100配2612时我都忽略有这个功能了。我调250的时候,事先准备了亚托的说明书,上面有很标准的连杆尺寸,而jj来的时候连杆尺寸与说明书上是完全一样的,装上后目测已经很水平了。我250配的是270 ...

忽略这个功能了?你敢不敢编个理由出来,这么 没营养的答疑,让提问者很失望的~~~~~~~~~~~~~~。

我的jj明天应该能到手了,期待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忽略这个功能了?你敢不敢编个理由出来,这么 没营养的答疑,让提问者很失望的~~~~~~~~~~~~~~。

我的jj明天应该能到手了,期待中。

嗯,虽然又被你又小骂一次,但我尊重你敢言的率直,为此我特别看了一下说明书。说明书上没有针对2801控的进入“调试模式”说明,只有针对2603的,所以当时我就没有用这个功能。根据说明书所言,开关拨到adj模式时,只具备锁尾功能,elev aile 补偿失效,在此模式下调机肯定比手托jj舵机来回动要好(我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虽然又被你又小骂一次,但我尊重你敢言的率直,为此我特别看了一下说明书。说明书上没有针对2801控的进入“调试模式”说明,只有针对2603的,所以当时我就没有用这个功能。根据说明书所言,开关拨到adj模式时, ...

山楂不要误会,这哪里是骂啊?这是“爱抚”,我昨天好像在哪个帖子里看有人用了这个词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G:

aux2/gyro选项设成aux2/gyro就是拨动控上的aux2/gyro开关可以切换aux2通道的输出量(输出量GYRHLD->GYROSENS里设置),你用2612就必须将其设为aux2/gryo. 然后再GYROSENS里设置成GYRO/AUX2, 同时将0设为大于50%的值 ...

谢谢SUV,我这样简单理解,这两个参数事实上是设定启动了面板上两个物理开关,这两个开关的位置分别代表了一个变量,该变量在遥控器相应设置中设定。
我今早常规厕读重点关心了这部分内容,看您的讲解更清晰了一些,先做一般了解,用到时再详细请教。再次感谢!

网友B:
主轴是靠一个铝制金属环固定,防止主轴下移。这个固定环材质较软,配的基米螺丝稍微一用力就豁口,导致固定失效。起初我采用加螺丝胶的方式固定,效果还行,但更换主轴的时候就麻烦了,取这个环很费劲。后来买了飞越主轴,固定环一样很脆弱。最后没办法,就找了一个m2的螺丝,对金属环攻丝,比原配的结实得多。但这个螺丝头必须小,最好和螺丝直径相当。若没有合适螺丝,就把螺丝头打磨到与螺纹直径相当即可。

网友:
这样费用不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是靠一个铝制金属环固定,防止主轴下移。这个固定环材质较软,配的基米螺丝稍微一用力就豁口,导致固定失效。起初我采用加螺丝胶的方式固定,效果还行,但更换主轴的时候就麻烦了,取这个环很费劲。后来买了飞越 ...

谢谢山楂,是不是如果能车一个钢环再攻丝会更好?

网友I:
东西拿到没有啊,皮带我是飞了2下就坏,其他东西到现在没坏,因为也没炸过。4F200 皮带要改装的,2612的安装 我装在EP100上了,安装是面板朝上天线朝尾巴。舵机是ELVE舵机和锁尾舵机装在右面(对尾看),遥控里面动作方向设置 1、2、6 在上面,动作补偿就能正确。这个安装肯定行,但不是最好,“EP200+2612”这个帖子里接收机面板朝下装好像是更好。还有就是2612面板上旋钮设置都调到50%(中间位置)

楼主:
目前2801,2612都在手里了,电机也收到了,飞机因为带电池,走了火车,估计周一怎么样都应该到了。
暂时跟朋友借了一架ep200,在研究结构,练习调整舵机斜盘。
走一步算一步吧,到这个地步,反而不着急了。
反正追求的就是个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东西拿到没有啊,皮带我是飞了2下就坏,其他东西到现在没坏,因为也没炸过。4F200 皮带要改装的,2612的安装 我装在EP100上了,安装是面板朝上天线朝尾巴。舵机是ELVE舵机和锁尾舵机装在右面(对尾看),遥控里面动作 ...

我买了个2612求朋友帮忙测试,在ep200上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
面板向下,天线向前,遥控器revers里面146在上面。
才明白2612在2801下只能选1servo,这样是不是就不能单独对某个舵机使用substrim,也不能单独调舵机行程了?
莫非只能在油门中间位置调平,油门最低最高位置的平面只能靠人品了?三个斜盘舵机如果速度和行程不一样,就只能忍受?
我还没有实际动手调,不知道以上的理解是否正确?请哪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目前ep200我拿回来研究,主要想看看尾巴和250的结构差异,试图理解suv描述的改装。
虽然人家说我可以飞着感受一下,不过,还是算了,摔自己的就是个钱的问题,摔别人的压力太大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个2612求朋友帮忙测试,在ep200上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
面板向下,天线向前,遥控器revers里面146在上面。
才明白2612在2801下只能选1servo,这样是不是就不能单独对某个舵机使用substrim,也不能单独调 ...

不能调subtrim也不是问题.即使三个舵臂无法保持水平,只要在螺距0点时调节连杆使十字盘水平即可.唯一不平的就最大最小螺距的位置.但是由于飞行时最大最小螺距都会限制小于10度.所以只要3个舵机是同一批次,在螺距+-10范围以内会保持十字盘水平的(你实际调一下就可以验证了)
所以2612最麻烦不是不能调subtrim,而是没法用swashmix的elev设置来限制最大最小螺距. 所以只能缩小pitcurve的最大最小值来限制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能调subtrim也不是问题.即使三个舵臂无法保持水平,只要在螺距0点时调节连杆使十字盘水平即可.唯一不平的就最大最小螺距的位置.但是由于飞行时最大最小螺距都会限制小于10度.所以只要3个舵机是同一批次,在螺距+-1 ...

谢谢suv的热心帮助。我理解为不能sbustrim就调连杆,这个问题不死人。
最低、最高的水平只能祈求斜盘舵机的一致性比较好。
最后一句我暂时理解不了,等我再潜水,实际装机的时候还不理解再进一步麻烦您讲解吧,现在问你累我也听不明白。

楼主: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飞机对头看,到底链接斜盘右侧球头的是PLT还是ALE。我发现450和ep200的描述不同。见图:

我怎么感觉这两个的差别好像是人为的,没啥实际意义?

网友:
在3 servo模式 pit和aile是对称的,所以左右两个舵机随便哪个都可以接入pit/aile通道, 如果打副翼(aile)摇杆十字盘左右倾斜方向不对,将swashmix的aile 值由正变负即可. 同理, 如果打pit摇杆十字盘前后倾斜方向不对,将swashmix的pit值由正变负即可. 因此, 泰世和压拓的装机图标示pit和aile舵机完全相反都是没问题的,反正就是选择前面两舵机之一接入aile通道后,另一个就接pit通道.

但是对于2612, 由于只能选1servo模式而没法进入swashmix菜单, 左右两个舵机不能任意接aile和pit通道,至于哪个接哪一个,只能自己试出来.具体如何试,参见风铃下面贴子的沙发即可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0794&extra=page%3D1

楼主:
谢谢lls,去追读你250的改装帖,怎么就结束了那?

今天收到最后一部分配件,不过飞机没到,最快明天,最晚超不过后天吧?中通啊,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lls,去追读你250的改装帖,怎么就结束了那?

今天收到最后一部分配件,不过飞机没到,最快明天,最晚超不过后天吧?中通啊,哎。

250本来就只有一些小缺 陷,没有太多需要改的地方。如果很多地方要改,这样的机子就不值得买了

楼主:
这几天在潜水恶补。
注意到zzy说,皮带很烂;
zxd说,尾管很烂;
秋玲说,全机轴承要换。

问个问题:
买球头钳,是否必须?求推荐;
螺距尺,是否必须?求推荐;
浆平衡器,是否必须?求推荐;
螺丝刀,求推荐。其他工具?

网友B:
买球头钳,是否必须?求推荐;
答:不必须。用镊子改,成本不到10元,好用。我给250和120各做了一把,很好用。
螺距尺,是否必须?求推荐;
答:必须。其实不是必须,但别人都有,你没有,自己早晚得买,我就是这么买的。
浆平衡器,是否必须?求推荐;
答:必须。我用的是rjx的,做工不错。国外网站有磁吸附的,比较眼馋。
螺丝刀,求推荐。其他工具?
答:我手里有德国威汉的,质量很好,十年前的了。一定得是正货,现在假的仿造的很多。其他:与电有关的烙铁全套;大小锉刀全套;台虎钳;电磨组合。。。。。
总之,不可能几次买齐,长年累月扔钱买乐。

楼主:
突然想到个问题:
2612或者2702,我能否不用他的锁尾陀螺仪接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球头钳,是否必须?求推荐;
答:不必须。用镊子改,成本不到10元,好用。我给250和120各做了一把,很好用。
螺距尺,是否必须?求推荐;
答:必须。其实不是必须,但别人都有,你没有,自己早晚得买,我就是这 ...

感谢山楂!
镊子版250 120球头钳能发个图吗?介绍一下怎么改?
我发现各种螺距规都说自己是450,没有那个标注是250,不知道采购应该注意什么?
你的平衡仪很棒,能适应各种浆好像,纳入采购计划。
再次感谢!

网友:
450的应该就能用,螺距尺大多会有个可移动卡槽来适应不同宽度的桨。越轻越好。
镊子改球头钳论坛里有,搜搜。我手头没有照片。实在找不着我再给你拍。制作前提是有多把山寨镊子,台虎钳,迷你锉刀多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山楂!
镊子版250 120球头钳能发个图吗?介绍一下怎么改?
我发现各种螺距规都说自己是450,没有那个标注是250,不知道采购应该注意什么?
你的平衡仪很棒,能适应各种浆好像,纳入采购计划。
再次感谢!

小鸡用量角器即可,尤其无副翼没有平衡杆作为基准,量角器只需要用主轴中线作为基准,比螺距规方便。
两者都是远距离对比基准线,都是毛估估,无所谓哪个精度高低。

网友:
皮带确实烂,很不好,估计是库存时间长啦老化,换了SUV兄推荐的,质量确实不错。 螺距尺真不用买,用硬纸板剪一个角度就行了,上去比划一下八九不离十可以了,水平座没用过,眼睛看看大致平就行,在飞起来感觉一下偏不偏,偏了再做一下细微调整,觉得这么小鸡调整精度也够了。工具买好点的,至少是国产名牌

楼主:
@@@@@@@@@@@@@@@@@@@!!!!!!!!!!!!!@@@@@@@@@@@
特别声明,收货后晚上才发现,以下照片不是我要买的SKYA,商家承认发了这个topspeed给我。
这飞机很多部件都是塑料的。我已经另外采购,货到再上图。
@@@@@@@@@@@@@@@@@@@@@@@@@@@@@@@@@@@@@@@@@@@@@@
下午飞机终于送到了,第一个感觉是,怎么这么小?上图,特意弄了个人民币参照一下。

还好,旋翼头、尾组、机身都组好了,没有参照物的情况下把这些组起来,对我这个新人来说,比较难,包装里带了螺丝胶,早知道就不买了。
竟然还有本说明书,很意外,内容跟亚拓的很很很相似,这不侵权吗?

其他配件先不说了,等用的时候再看看、再清点。

楼主:
开始检测电子设备,昨天先在土豆上学了怎么焊接,http://www.56.com/u22/v_NTM5ODg0Mzk.html
电调是18A的好赢,电机是suv*2推荐的便宜货,焊接很顺利。

好吧,我承认焊接的时候手被烫了一下。 线好像都太长了,暂时不管,这次是装机练习,还不能精益求精。
焊接电调插电池的插座时,记得先把热缩管套上先。

把电调接电机的三个头用不同颜色的热缩管封上,可惜没有热风枪,打火机烤的,太不漂亮了。
特别提示,焊接的时候焊锡有毛刺,务必磨平再封热缩管,我就是没注意到,哎。

开始测试电机和电调,按下图插上;

楼主:
电机的三个接头中的一个可以随便找个颜色的热缩管封上,其他两个先别封,等待确定电机转向。
电机的有两个接头没有绝缘,千万注意别短路了。
问题:
1。按电调的说明,油门最高,开遥控器,10秒内给电调供电,可以进入设置模式。可是我为什么总进入正常引导?感觉好像是对频和电调初始化的过程混杂在一起了。是不是应该先给接收机供电,完成对频,再给电调供电啊?如果是,我怎么单独给接收机先供电那?
2.目前电机可以正常运转,按上图的方式放在桌子上,电机是逆时针转,这方向是正确的吧?如果是,我就可以给电机的三个插头封热缩管了(对应电调插座的颜色)。

网友G:
交换电机的任意两根线,就可以改变电机转动方向。
2612是没法直接进入电调设置模式的,需要借用其他接收机或者搞个改装线专门用于设置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交换电机的任意两根线,就可以改变电机转动方向。
2612是没法直接进入电调设置模式的,需要借用其他接收机或者搞个改装线专门用于设置电调。

我现在是电机突出轴向上放置,电机逆时针旋转,这就是正确的吧?如能确认,我就按颜色封热缩管了。
电调说明书写的是更换遥控需要重新设置油门行程,我换用2801的接收,调好后,再换回2612,一样可以生效吗?
关于改装线能多说几句吗?
感谢suv*2热心指导。

网友J:
这是什么牌子的250?

网友I:
看起来和我这个不一样
我的是红色塑胶头套,没有说明书,没有螺丝胶,脚架和底板一体的。用2801接收就可以设置了,设置好了2612一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是什么牌子的250?

你N年前玩的那个室内4g6,好像您评价并不高,说全鸡轴承要换那个skya。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起来和我这个不一样
我的是红色塑胶头套,没有说明书,没有螺丝胶,脚架和底板一体的。用2801接收就可以设置了,设置好了2612一样用

我没有2801接收啊,郁闷,先这样吧,也不着急飞。

舵机是933和922,拆掉了电机,接上三个933,想测试舵机行程、速度的一致性。
问题:
一个新的模型名字,stick里面设置了2801模式,swash里面设置了1servo,在revers里面设置舵机换向,无效,求帮助!谢谢!

楼主:
悲剧了

刚才看zzy说和他的不一样,检查了一下,发现主轴座、尾管座、斜盘导向架、尾舵机固定环等均是塑料件,再仔细看。
假货啊,悲剧了,等了这么多天。
明天联系退货,怪我,没在zzy推荐的店里买,哎。

电子设备继续调试,不耽误,还请大家多支持,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电机突出轴向上放置,电机逆时针旋转,这就是正确的吧?如能确认,我就按颜色封热缩管了。
电调说明书写的是更换遥控需要重新设置油门行程,我换用2801的接收,调好后,再换回2612,一样可以生效吗?
关 ...

问zxh88,他最清楚如何用2612设置油门行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0894&page=1

网友:
楼主飞每一部飞机都很用心啊!

网友:
舵机装上调比较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