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帮忙 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5-17):
先装的凤凰3.0r  后买的SM600  插上后就一直出这个情况  按上面的说明也设置了 可还是一直有   哪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谢谢了

网友:
不好好潜水学习!!!看千红的帖子就知道了!!!

网友:
System - your controls - 然后出现Pilot 1-4, 把pilot 2 enable了,再disable了就好了;这个问题是由于你的加密狗是多合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