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钢板的内应力

楼主(2011-05-17):
本人也想用20毫米厚的钢板自己做一台雕刻机,但是在论坛里看了好多都说有内应力之说,
有以下几个问题,希望得以解答:

1.内应力是不是根据材料不同而有所不同?

2.如果把钢板购买回来,自然放2-3年以后内因力是不是消除的好点,还是需要更长时间?

3.是把钢板直接成块的自然消除内因力好,还是先加工好工件尺寸然后再自然消除的好,然后再进行

精细尺寸的加工,采用那一种方法能更好的消除内应力?

网友:
2-3年后估计也就没有兴致做机床了

网友:
加工后再时效,一般在磨工序前

网友:
先加工好工件尺寸然后再校正,退火消除的好,然后再进行精细尺寸的加工最好。

貌似只要一加工就变形,所以要校正。粗加工不要贪图速度,要慢,快了热变形厉害。

网友:
建议自己做个窑口,把钢板放进去,反复加热到600再保温半天以上自然冷却
反复个几次,肯定没问题了
当然,如果直接买到户外放置了几年的钢板最好

网友:
6楼说的是办法。炭灰保温。加热和降温不要太快。
貌似正规的每小时5度,业余的差不多就行。
买买到户外放置了几年的钢板也不行。因为他们是火焊下料

网友A:
铁要50万年才能变成最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要50万年才能变成最稳定的。。。。。

 貌似你说的是化学上的稳定吧

网友:
原子级别

网友:
小窍门,平面加工不要铣,用牛头刨,刨完一面翻过来加工另一面,多次以后变形就可以忽略不计了,我见过精刨后的机床导轨,光洁度可以比美磨床。

网友:
烧一下就去应力了   其实做架子 用钢板 不如用铁板好 尤其有焊接的  铁板应力要小的多

网友B:
其实简单,找根铁轨保证无应力最好是那种时速300KM已上的

网友:
做jj材料 好说 关键是别烂尾  相信不少j友 现在jj做到一半 就放一边几年不动了   也可能是为了自然时效

网友C:
LS铁板钢板有啥区别?铁板是铸铁板么?那个不好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简单,找根铁轨保证无应力

钢轨为啥 无应力呢 钢轨加工后应力更大
我这钢轨倒是 很多 没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LS铁板钢板有啥区别?铁板是铸铁板么?那个不好焊啊

纯铁不好找 可以用含碳量低点的 比如a3  比较常见 变形量比高碳钢小很多 焊接性能也好很多

网友:
粗加前工后都人工时效应力,然后精加工估计可以减少变形,我比较忠爱铸铁,做机器优点比钢多的多

网友:
钢板薄,还是会变形。

网友:
研究研究振动时效法,参照和尚敲钟,只不过是电动敲钟

网友D:
1.答 案是肯定的.
2.如果楼主为了消应力而等上两三年,这年头什么都是快餐式的.有这份严谨的态度非常值得钦佩 自然时效两三年也大概能去百分之六七十的应力.
3.据我查阅过的资料,去应力速度最快的是震荡时效,几十分钟,但不能彻底也只能有百分之六十左右.热时效是最好的.但是DIY情况下不好掌握,温度掌控不适,不但去不了应力反而会增加新的应力.这个最好交给热处理厂来做.还有,肯定是粗加工后再去应力.因为任何机加工一样会有残余应力存在.
我觉得DIY不必太纠结那点应力,只要钢板不用火切割和焊接的机架.像上面的兄弟说的,尽量到废铁站找些放置时间久点的钢材,我也是这么干的: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答 案是肯定的.
2.如果楼主为了消应力而等上两三年,这年头什么都是快餐式的.有这份严谨的态度非常值得钦佩 自然时效两三年也大概能去百分之六七十的应力.
3.据我查阅过的资料,去应力速度最快的是震荡时效, ...

我也想过找些旧钢板,但是我们这里我都找过了,如果要做的话,都是去钢材市场用氧割后的,所以在坛子里泡了一短时间后,怕做出来的机子没多长时间久变形了,所以才会上坛子来问这个问题,谢谢大家的解释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