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7 开机有 吱吱 声 正常吗 各位

楼主(2011-05-17):
如题 功能一切正常 就是开机 后放耳朵边上能听见电流声 不知道是不是都这样

网友A:
正常,都这样子,没事的
我买回来也好奇过这个问题,但是大家都一样,估计是高频头的声音,放心用吧,我都用了快三年了 没事的

网友B:
正常的,高频头的电流声,玩模拟器的时间高频头不启用的时间就没有了,按下去对频的时间,也没有电流声了~!

网友C:
 首先告诉你:正常。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没有声音了。那就不正常了。
设置模式下是没有声音的,只有工作模式才有声音。
高频头是不会有电流声的。
有那么大的电流声,那还得了。
声音来自于蜂鸣器。
蜂鸣器的声音来自于高频干扰。
不信,你可以把蜂鸣器去掉试试。

网友D:
 回答很全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