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为降低成本变频器能不能D

楼主(2011-05-17):
220V变频器不多,成品变频器自动程序多,因此价高。我们主要为解决三项交流电源问题,有个简易变频即可。这个市场很大谁搞谁发。
1、电源部分有硅块好整。2、驱动模块与控制CPU块是否要求匹配,就是驱动模块是否要用配套控制芯片?3、显示控制板可不要。4、只用电位器控制频率,最高50周即可,达到高频的贵。

网友:
要是有固定的50hz  单相转3相的也好

网友:
再在为了成本DIY就化不来了,就是给我个旧的我都不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图吧?

网友:
就目前来说,D友们90%以上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二手的变频器也不是很贵,2.2以下一般都不到500.完全可以承受.

网友B:
驱动模块和低成本不沾边,自己 D 只有用分离件,低成本可靠行又没了,其实定频就行,变频通用性是个问题,成本又上去了,划不来

网友:
没什么不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驱动模块和低成本不沾边,自己 D 只有用分离件,低成本可靠行又没了,其实定频就行,变频通用性是个问题,成本又上去了,划不来

变频和定频并不差很多成本

网友:
市场没人做 恰恰说明市场太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变频和定频并不差很多成本

变频要设置一堆参数,面板又省不了,大家用的电机又不一致,没法预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频要设置一堆参数,面板又省不了,大家用的电机又不一致,没法预置

没什么不能预置的
就一MCU程序里的几个参数而已,根据客户需要修改写入就可以了
面板的话也不费劲,一个1602够了,10 几元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功率需求不一样,是不是做成积木式的自己配好些?

网友:
D这个 !成本与量产是无法比的!

网友:
我就在D  ,和人合作的 ,单相、 三相  通用, 带主动功率校正 ,不会影响其他 电器
打了几次样 ,还没做好呢

功率 1500  ,可以做成 v/f  和 无传感器矢量控制
矢量控制电流大 ,效果好但是  对电机冲击大

网友:
成本是很高的  ,
好在我们不用花自己的钱  ,哈哈

网友:
淘宝上面有可以驱动单相电机的变频器板子,2.2KW的好像500块左右不知道有没有人使用过。

网友:
奶奶的  ,我的做了纯隔离  ,自己做功率模块就花了  300多成本了,比买的还贵 ,
不知道人家怎么做的 , 顺便说一下 ,我的是  380 -220 通用的

网友:
有个单相的几百瓦的变频器成本不到十块钱呢。

网友:
您想把成本降低到多少?现在变频己经很便宜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哦哦是么?能具体说说么?我这有220V750W的单相交流电机 要是能变速就好了~懒得折腾三相 加变频了

网友:
個人喜好三相電機
相同功率,三相一定比單相好用
國外網站看到的大多還要配一到兩個電機
http://www.team.net/www/shop-talk/hm3phase.html
http://1stcircuits.blogspot.com/ ... rter-schematic.html
耗電量很可觀的,而且一定吵

單相變頻器不好用,功率大的不好找
看過台安變頻器的說明書
若使用單相電輸入
效率只有60-70%
1.5kw的電機
要買2.2kw的才夠用
而且床越買越多
加在一起也是很可觀的費用

如果有個電子式低成本方案的能把單相電轉成三相電就夠了
功率大約3kw-10kw
整個工作室全改成三相電
上再多的床也不怕

网友:
这个问题偶早就考虑过了,而且我有整套的图纸,软件,甚至组装图,测试O/I....只要偶高兴,PCB空板子都随手可得,但是所有其他零件自己零买的话算下来比买个整机都贵,信吗?

网友:
可以D的,我以前有个安徽产的雕刻机变频器就是厂家D的。但是现在的变频器2手的也很便宜啊,感觉没必要。

网友E:
我想可不可以用51单片机写个C程序来做变频器,STC89C52才5块钱,不过其他的要贵点。比如硅堆,驱动。我个人对变频器不是太懂,是不是把直流电弄成3相电那样,然后控制输出频率。

网友:
自己D一个或几个的话,比买成品价格更高啊!
画个板子,再加写个程序,最少要个把星期时间吧?难道个把星期时间只值千把块钱?
再说了,自己D的性能咋样还不好说。
好处是:坏了自己修起来比较方便,更改功能也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可不可以用51单片机写个C程序来做变频器,STC89C52才5块钱,不过其他的要贵点。比如硅堆,驱动。我个人对变频器不是太懂,是不是把直流电弄成3相电那样,然后控制输出频率。

STC89C52能将直流分三个相差120度开关就有可能实现,再在控制时间周期。STC89C52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STC89C52能将直流分三个相差120度开关就有可能实现,再在控制时间周期。STC89C52是什么东西?

这个完全没问题哦!程序可以实现。
STC89C52就是个单片机,可能速度不够快,最好换一个快一点的单片机。
不过我认为最好用分立元件做,单片机死机就不好玩了,而且在这种应用中,单片机死机的概率非常大。

网友:
自己做,成本肯定高过买成品的,想省钱,买二手的,淘宝上也有不少便宜的成品,推荐这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913071444

网友:
自己弄成本很高的 ,
我做着玩 ,是为了追求高稳定性 ,一台做完整的算了一下  要   1000元左右 ,还不算花的时间  。但是用料很足,很新。 市面上我见过2.2kw 的 能带1.5 就不错了  ,我自己的额定功率1.5k 就可以带1.5k   ,可以在  130V -420 V 之间使用。

至于说几百元的 变频器  建议还是不要弄了 ,没意思 ,也不要买 ,我从不用旧货。
stc 单片机  做变频就不要考虑了,我见过那东西做的大批量产品  ,品质非常差 。而且 他的资源是不够用的 ,加的辅助电路是很多的。朋友做的逻辑控制mcu 用的是 一百多元的DSP  ,电流采样传输的片子 也上百了  。
建议大家还是不要用差的东西  ,否则会越来越差,我吃过这个亏了 ,

我的一个买别墅的朋友说 ,其实按性价比来看 别墅是便宜的 ,我原来一直都不明白。

网友:
还将就吧 ,260 元  价格已经非常低了,好的电子元器件是肯定用不起的,

网友:
一般的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