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红色这样的大小的飞机有哪些,什么牌子,大概多少钱

楼主(2011-05-17):
如题,最好有大小品牌说明,及特点,谢谢了大侠们,入魔想找个这样大小的电直玩

网友:
多潜水啊,坛子里都有的

网友:
红色 的是KDS的飞机

网友:
看着像250,看不出什么牌子的。
多钱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几百到几千都可能。
新手入魔还是有个思想准备,玩小jj也要最少准备5k才算充裕一些。

网友:
不潜就是入行没诚心

网友:
杂牌头罩的450PRO,看旋翼头的黑色就知道了,旁边的是600或700

网友:
华XX的吧,旁边是450的

网友:
里面那太好像是450dport的吧, 看尾舵的安装。。

网友:
旋翼头是450PRO的,机身貌似是SPORT的

网友:
恕在下眼神不好,看不出是啥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700有这么小么,看控得大小对比,估计是250

网友:
对比FF9控,是250大小的

网友:
正确,是250

网友:
泰世的,ep200或者ep255

网友:
绝对不是泰世,副翼在下面的

网友:
sky 250                 .....精度不行的小JJ

网友B:
买来装好后飞了一次就出了,不到一个星期,同泰世200没法比的

网友C:
亚拓450 sport飞机 + T8FG控 就行了
450级别 机身长65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