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我的新 A轴

楼主(2011-05-17):
微型A轴。夹盘50mm。42步进电机。减速机直径40mm

网友:
多用的 舒服

网友A:
挺精致的说,减速使用什么装置,回差如何?最近一直想搞纠结于用什么减速装置,

楼主:
在淘宝上淘了一个谐波减速机,1:50。比较贵。不过精度还可以。

楼主:
对不起大家了,连续发图总报错。只能一个一个发回复。

楼主:
连接板用锯拉个开口,调整步进电机与减速机的轴距。这不--加两个小平垫片,轴距就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精致的说,减速使用什么装置,回差如何?最近一直想搞纠结于用什么减速装置,

回差很小,几乎感觉不到。

网友:
我也买了两个行星减速机,速比11 ,卖家说输入孔是14mm的,结果到家一看是11mm的,配不上步进电机,郁闷。

网友:
好精致的A轴啊,强烈要求上作品

网友:
非常精巧。

网友:
成色很新啊,多少钱入手的?正为这事儿头痛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叶工重型A轴即将完成:60 3A步进、FUJI 1:25减速机、85卡盘。敬请期待!

坐等叶工上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贪便宜了,两个11的还不如一个50比的,一分钱一份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精致的说,减速使用什么装置,回差如何?最近一直想搞纠结于用什么减速装置,

我也纠结了很久才下决心买的谐波减速机。这次真的没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叶工重型A轴即将完成:60 3A步进、FUJI 1:25减速机、85卡盘。敬请期待!

嘿嘿,我的重型也开工了。还是HD谐波减速机。速比1:80  ,   直径100。 花了我500米。

网友:
HD谐波减速机 ,我收的平面 机械手也是,改步进电机要重新车个法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作何选择啊?

用小一号的步进就可了.1:80 可是放大了80倍的锁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