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凤凰3.0J模拟器 遥控器属性没有选择

楼主(2011-05-17):
凤凰3.0 J遥控器属性没有选择是什么情况试了很久也没弄明白 我的控是 天地飞7   是日本手(右手油门)

网友:
点PROFILE里面的控的图标,然后点下面的EDIT,就有属性了,

楼主:
奇怪怎么都是100?

楼主:
调的第二遍

网友:
你把第一模式的一选定控,然后把第二个关掉

网友:
照着上面的图

网友(2012-04-24):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找不到分频在那啊

网友:
我的感觉就是四合一的加密狗 就是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