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玩家,水冷能横着放吗

楼主(2011-05-17):
1325的大机也在干活了,主要是给家里老婆和孩子添置点家具,一直用的电木铣,O实在是受不了,耳朵都快失聪,还是考虑用水冷,在用的老大给点建议:
目前我用的是1800W的电木铣,貌似很厉害,多少功率的水冷能赶上它?
水冷的噪音小得了多少?
要开榫头,
电机
要横着放,水冷可以不?水儿会不会流出来 ?
我的变频器标识2.2KW,能带2.2的电机不?

网友:
可以 楼主问的是 水冷主轴可以横着使用吗?
楼下接着回答

楼主:
多谢楼上兄弟前辈!
再顶一顶,在用的人不少,看过路过的人也不少,拿一分钱打酱油的也不少,来说一说嘛

网友A:
倒着用也没问题,水冷不过是里面有一个水流道,和电器隔离的,声音小多了,万转以下绝不会影响到别人,倒是切削时的声音要重点考虑。功率1800W的和电木铣力量是一样的,扭矩=9550*功率/转速,只要转速一样,扭矩就一样。

楼主:
楼上兄弟是行家,没记错的话好像在木坛也混吧 多谢多谢!
潜水泵水位比电机低,会不会始终是半灌水在循环冷却?

网友A:
我在木坛只是注册了一下,没发过言,您一定是记错了,潜水泵一直往里面打水,流速比较高,主轴往出流较慢,是水泵推着水在走,没问题的,我的雕刻机在冬天时屋里没暖气,怕把水泵和主轴冻住,一直没用水泵,时不时摸一下电机,只有温热,电机不过力,不用太高转速,不会太热,所以放心使用吧。

楼主:
呵呵,好的,等收到搞好了看看。从来没用过水冷,很兴奋啊!

网友B:
坐等看改完后的图

网友C:
横着放应该没问题,就是最好入水在下面,出水在上面。

网友D: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