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550E的飞机都是用什么连电调和电池的啊

楼主(2011-05-17):
550E飞机,70A电调, 5200MA,5C
电池
,能用T插连电池,电调吗.
我看T插的指标都只能支持50A的电流. 用T插连有问题吗?

网友A:
5C电池????
T插没问题....

网友B:
lz的5c应该是指充电电流吧
像这种级别的大电流一般用xt60插头,或者trx插头(线粗的话比较不好焊接)

网友C:
可以用的,我有见到

网友D:
T 插肯定没有问题,
我用过6MM 的香蕉插头,现在是用 3组 4S 的A123 飞 ,都是4MM 的香蕉插头,串联很方便

楼主:
o,多谢啊, 不过我看T插只耐50A电流, 会不会有风险呢?

楼主:
不好意思,5C值的是充电电流,放电是30C

网友E:
大机还是xt60,粗点的香蕉头保险点。

网友F:
XT60不怕打火

网友G:
正在用T插, 没问题.
6S以上用每种插头都会打火, 除非自己加个防打火装置.